P1.7始终为0,给它赋1了还是低电平,这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2-05-13):
将我那个开发板上的P1.7口接到LED上,灯始终亮着,就算给它赋值也不会变。。。这是怎么回事啊?搞不懂,今天才会这样的,以前都没有问题。

网友A:
是不是外部适短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外部适短路。

想象不出是什么问题,昨天还是可以的,到了晚上就变成这样了

网友B:
换个片子试试 用来检测是否是板子问题
换个程序试试 用来检测是否是程序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个片子试试 用来检测是否是板子问题
换个程序试试 用来检测是否是程序问题 ...

程序和片子都换过了,应该是硬件问题。怎么会这样啊。。。

网友:
贴图,没图很难诊断

网友:
拔下芯片,万用表量下,pcb短路还是芯片短路。

网友:
不是外部短路就是单片机烧毁了,吧单片机拔下来量阻值,或者直接量反向pn节。也许是程序问题,比如高速的亮灭肉眼也是看着始终亮的。楼主没提供任何有价值的线索,只有我这无聊之人原因与你扯淡

网友:
引用 楼主:
程序和片子都换过了,应该是硬件问题。怎么会这样啊。。。

那就一定是某个地方短路了

网友:
取下芯片用万用表测P1.7与地(或电源,具体看LED是用什么电平点亮) ,如果没有短路,就要看看该脚是否还挂有其它器件,一般开发板都是一个I/O多用的,用跳线帽会拨动开关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