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LDC 反电势问题

楼主(2012-05-13):
小弟 最近做了个无刷的电调,基于反电势过零点检测无位置的,U相对地电压波形正常,可是分压以后的波形 就不对了 求解释

端电压梯形波细节图

分压滤波后 2ms一格

分压滤波后5ms一格,能看见梯形波 明显忽大忽小,求解释

楼主:
自己 顶一个 ,有没有兄台做无位置 的时候 在开环  软件升频升压的过程中 观测过端电压波行吗,我是开环能转起来 但是反电势波形 不是梯形波 很乱 ,不知道本来 就是很乱  还是应该在开环的时候 梯形也比较明显, 我的升频升压 我没有规律 是不是电压和频率 需要配合  求指教

MK 无刷的代码 哪位兄台 传下  连接地址无效了....

楼主:
反电动势检测电路图

网友A:
是不是滤波参数太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滤波参数太大了

兄台说  低通滤波参数不合适是吧,我的这个事24的BLDC ,您感觉那个参数不太合适呀

网友B:
虚拟的中性点是什么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虚拟的中性点是什么呢?

网友C:
你现在已经是无位置传感器了?已经进入了反电动势检测驱动换相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现在已经是无位置传感器了?已经进入了反电动势检测驱动换相了吗?

带着 霍尔 光耦上的信号都这样,没法子切  我等着我带着霍尔满意了 在考虑无位置的

网友B:
那颗3.3nF电容去掉会怎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颗3.3nF电容去掉会怎样

兄台 说的是 我3个10K的电阻那的电容是吧   这个的法子我试试    我339 15V给电 是不是分压电阻出来6V 比较小吧,

网友D:
一个MOS 挂了。或者DRIVE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个MOS 挂了。或者DRIVE挂了。

IR2132 测试了没挂 H01桥路驱动 对地测试波形也是梯形波  但是没自举上(梯形的平顶也就24V吧 别的两路都是40   PS:24的母线+15自举),可是一测试自举电容两端的电压确实是15V 莫非是H01的那个MOS over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个MOS 挂了。或者DRIVE挂了。

你好 IR2132  H01 栅源为0 没驱动波形 它的自举电容两端电压为15V ,这就是说2132 H01坏了吧,我之前也坏过一片IR2132 为什么两次 坏的都是 2132的H01  是巧合 还是 MOS的问题 请女侠 指教 指教

网友D:
女侠!!!!
我是男的。
如果MOS 这么容易玩。。 大功率电机驱动就没那么难了。

这个需要你仔细核对相关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D:
女侠!!!!
我是男的。
如果MOS 这么容易玩。。 大功率电机驱动就没那么难了。

呵呵你好    现在IR2132的H01 栅源为0 (输入H1N1有信号)自举电容有电14.33V (另外2个15.16 15.18)HO1对地为最大值24V的梯形波  HO2 HO3对地为40V的梯形波 感觉没有自举上  似的     我的母线为24V              MOS坏了 还是2132坏了    大侠 给分析下

网友D:
除去焊接的问题。感觉是肖特基出了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除去焊接的问题。感觉是肖特基出了问题。

对HO1 这一桥路 我也测试过了 没虚焊 短路现象,我上一个IR2132也是HO1 也是没输出 当时我以为坏掉了 ,现在又是HO1 经您这么一提醒 我也感觉MOS可能坏了 ,但是总觉得坏了个话 什么情况下回让他没有驱动信号呀,我理解MOS 要是坏了 应该是 G极 有信号,D S 开关不正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除去焊接的问题。感觉是肖特基出了问题。

刚才把 H01对应的MOS 卸下来 HO1栅源还是0 栅对地 平顶高度24V的梯形波   悲催 为什么2片都是HO1桥路坏

楼主:
引用 网友D:
女侠!!!!
我是男的。
如果MOS 这么容易玩。。 大功率电机驱动就没那么难了。

你好  换了 一片ir2130  驱动信号好了,还是那个问题 U相对地电压 梯形波 对U相电压分压滤波后  依旧忽大忽小 不知道兄台能不能  给提点思路

楼主:
哪位兄台  给指教 指教啊

网友E:
最上面的波形没看出什么问题.换相也可以啊

网友F:
mark 不是很懂 关注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最上面的波形没看出什么问题.换相也可以啊

兄台 你好,但是分压滤波后就悲剧了 也不知道怎么搞的 分压是 3K:1K ,1K那在并个33nf的电容滤波  ,滤波后的图 就是 那个2ms的的图了,出现了 忽大忽小的状况   很纳闷呀 分压 无非就是就第一张的图 按比例减小呗,滤波会产生移相  应该是对波形的整体移相 , 希望得到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F:
mark 不是很懂 关注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颗3.3nF电容去掉会怎样

兄台,你好 你说的是去掉低通RC 那个电容吧,我试过了 如果去掉了 波形就是U相分压得到的梯形波  一加上电容 就成了 我发的那个2ms 文字后面的那个图了, 是不是我的那个图 滤波后的  是正确的(2ms文字后边 ) 兄台这怎么处理的 请指教

网友D:
对于这个电容的存在是和你的BMEF检测方式决定的。

触发 在线式的不能加电容。

离线检查的需要加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D:
对于这个电容的存在是和你的BMEF检测方式决定的。

触发 在线式的不能加电容。

您好,您说的在线式 就是U相电压直接分压 给339作为输入吧,离线的就是我这种 分压在经过一个RC 滤波电路   造成移相, 我打算做RC 滤波的 最好延时能达到90电角度的, 因为之前没接触过这个 也不知道 我下面的这个图(带电容测试的,为lm339的一个输入信号)  到底正不正确?
下面的这个波形 给了339 做为输入 和外面3个10K电阻搭建的中性点  做比较  现在 339的输出 惨不忍睹  反电势检测原理图 1楼上传了

339的输出

光耦的输出

网友D:
在线式是 每个PWM的中心采样BMEF。灵敏度先当地高。

另外的是统计和对比AD的值,判断是否发生过零。

楼主:
引用 网友D:
在线式是 每个PWM的中心采样BMEF。灵敏度先当地高。

另外的是统计和对比AD的值,判断是否发生过零。 ...

受教了,在线的不加滤波电容  在增减计数模式下 周期中断 比较 得出过零点 ,离线的 就算AD 实时采样 应为经过了滤波电容 移相 也不“实时”了,看来兄台 过零检测不是通过lm 339 来做的,而是通过AD采集得到的 软件滤波比较的哈

网友B:
我也是才开始做一周,我感觉你的频率为20K,然后你的RC时间常数为3KX3.3NF=10US,而10%到90%的时间为2.2RC=22US,已经和你的周期在一个数量级上面了,所以要把电容改小点,包括虚拟地的那颗电容或电阻减小点.减少为2.2RC《=10%周期 比较好,另外比较器加点迟滞应该会对波形有改善。还有就是把光藕输入接电源,电阻接下面,这样可以加速光藕的开关速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是才开始做一周,我感觉你的频率为20K,然后你的RC时间常数为3KX3.3NF=10US,而10%到90%的时间为2.2RC=2 ...

关于兄台说的 RC 的问题 其实我的想法是 既然是延时 虽然RC 与PWM 在一个数量级上了  但是我是对整个信号都进行了延时, 还有 就是 那个nf的电容 这已经很小了,不知道我哪理解有误 请指正    10%到90%的时间为2.2RC=22US ???这个我不太明白

网友B:
完全的方波是由基频和高次谐波产生的,你的RC会将高次谐波滤掉,这会导致方波的上升沿变宽,也就是变成了梯形波,而上升时间相对于整个周期来说不能大于10%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完全的方波是由基频和高次谐波产生的,你的RC会将高次谐波滤掉,这会导致方波的上升沿变宽,也就是变成了梯 ...

好的 谢谢

楼主:
反电势 为什么上面的平顶会有 凹进去的部分

339的输出 怎么看着 这么抖呀  哪位 兄台给分析下

网友:
虽然不是很明白,但是觉得对无刷电机的电调很有用。。狂支持。。

楼主(2012-06-13):
引用 网友D:
在线式是 每个PWM的中心采样BMEF。灵敏度先当地高。

另外的是统计和对比AD的值,判断是否发生过零。 ...

兄台你好   pwm20k  我是2次预定位  然后强制换向 预定位结束后 开始接着导通 AB, 延时t=50ms 期间pwm 一直开着  然后下一次 AC导通  延时t-=t/15-1,或者t=t-0.2ms 都试过了 最后稳定在 0.1ms 大概 1000来转吧 反电势不是梯形波 339输出 噪音比较大   请问这种情况下 我怎么切换到闭环
2我启动的过程总 占空比很大 0.5     如果再小了 电机压根不转 。。。

楼主:
引用 楼主:
反电动势检测电路图

如果按照2楼的低通滤波
R33=R34=3K C40=0.47u  fp=1/(2pi*C40*R33//R34)=225HZ   如果n=60f/p  如果 2对极  2000转 反电势 f为66HZ 滤波的截止频率很小了啊  带着霍尔 吧速度弄下来 看下反电势波形又恶心了   339 输出没法子看了  有必要吧  截止频率 弄成100HZ以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最上面的波形没看出什么问题.换相也可以啊

兄台你好 如果是在开环启动 的时候 端电压的波形能和我上边的 图一样吗  还有 就是反电势的波形梯形波 在低速的时候  是不是噪声也很大

网友G(2015-05-18):
楼主最后问题解决了吗?我也是开环切入到闭环出问题,电路噪声太大,不停地过零,根本没法检测。而且我的开环波形好像也有问题

网友(2015-07-16):
为什么不用TI给的BLDC例子做?我现在把28035移植到28027上来试试

网友H(2016-03-19):
引用 网友G:
楼主最后问题解决了吗?我也是开环切入到闭环出问题,电路噪声太大,不停地过零,根本没法检测。而且我的开 ...

你的解决了吗,我的也是这样

网友(2016-06-12):
引用 网友H:
你的解决了吗,我的也是这样

同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