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12V供电输出30W的集成功放车载电路

楼主(2012-05-13):
如题,求各位大侠指点指点啊,小弟实在没什么眉目,各路神仙棒棒忙,感激不尽

网友A:
12V输出达不到30W,车载的D类比较合适,TPA3123桥式应用,我认为很好,你看看吧

网友B:
使用两个TDA2030桥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12V输出达不到30W,车载的D类比较合适,TPA3123桥式应用,我认为很好,你看看吧 ...

谢谢你的建议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使用两个TDA2030桥接

我再想想有问题继续和你讨论啊,谢谢了

网友:
BTL方式的可以吧

网友C:
12V,30W,就算桥接,理论上负载阻抗也要小于2.4Ω,这还是没有考虑电压损耗的问题,考虑的话,估计负载阻抗要小于1.5欧姆才行。
楼主有这样的喇叭么?
不管是AB类放大,还是D类放大,都一样达不到,除非输出用变压器做阻抗匹配,这样的话,倒是可以满足常规喇叭上输出30W功率,但是要做好效果,变压器的投入也不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12V,30W,就算桥接,理论上负载阻抗也要小于2.4Ω,这还是没有考虑电压损耗的问题,考虑的话,估计负载阻 ...

我搞不太清楚,老师出的毕业设计题目,现在找了资料,感觉好乱,你能帮帮忙么,车载功放电源一般不是12V么

网友:
TDA7256 可以输出30W@14.4V/2Ω

网友:
集成功放?  ST的车载集成功放IC很多很多  可上ST官网查找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搞不太清楚,老师出的毕业设计题目,现在找了资料,感觉好乱,你能帮帮忙么,车载功放电源一般不是12V ...

所以,你这个问题,首先需要考虑使用什么方案,是直接用12V电源来驱动功放,还是需要先处理一下电源,再驱动功放。
1.可以把12V先逆变220V交流,然后功放用普通的方案就可以,现在逆变的东西也很成熟了,不难,就是这个的成本会搞一些,升压,再降压什么的,饶了一个弯弯;
2.就是直接把12V电源升压到36V的直流,或者从12V搞一个负压的-12V,组合使用,这样的话,电源电压就有24V,要做到30W,后面的功放用普通的方案也就可以了,不过升压或者负压电路要好好设计,还是有些技术难度的,大功率应用,电压的稳定性需要有保障才好;
3.直接使用12V推功放,这个方案,你需要将功放的输出阻抗做的很低很低,因为你一定要采用阻抗很低的负载,比如小于2Ω,才有可能得到30W的功率,是不容易的,而且这么低阻抗的负载普通的8Ω喇叭,得四个并联,这样又会存在每个负载间的串扰问题,因为喇叭是个很复杂的系统,会产生各种反电动势......

额.....我没做过车载相关的东西,可能有很多现有的优秀方案我不知道啦,想想这个题目很蛋疼

网友D:
,没什么能帮得上的,就给你这个吧!做个升压电源就可以解决了

网友:
还有一个:TA8264AHQ,四声道汽车功放专用

网友:
12v达不到这么大功率,建议dcdc升压之后用d类放大
升压用普通的494,半桥推变压器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什么能帮得上的,就给你这个吧!做个升压电源就可以解决了

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