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CIS做的那种图像扫描是怎么一个方案?

楼主(2012-05-13):
很想学习一下,谁能帮帮忙,谢谢了

楼主:
没人搭理

网友:
里面扫描多了,谁知道你说的哪种。

楼主:
我的意思是硬件电路的方案?

网友:
你也没个图片,也没个文字说明,就一句图像扫描,猜你心思啊。

楼主:
就是用CIS扫描一张图片,然后对图像进行处理,用什么方案好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用CIS扫描一张图片,然后对图像进行处理,用什么方案好呢

照片清晰化?
那些镜头大多都是科幻的,现实没那么神奇。

网友A(2019-08-17):
有人做这个方案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人做这个方案吗?

要做成什么样的?扫描仪?

网友C:
前段时间刚了解了一下,国内至少有三家做cis模块的。深圳,长沙,威海

网友:
是的,想做A4的扫描仪,速度要快,5S左右的方案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要做成什么样的?扫描仪?

是的,想做A4的扫描仪,速度要快,5S左右的方案

网友:
1,cis模块是线阵,sla透镜,和光源组成的。

网友C:
2,线阵是一整根芯片,但实际是若干段接起来的,每一段可能就1cm左右。一般会把这些模块串起来,组成一个输出。如果要加快速度,可以用更快的时钟,或者不全串起来,分成几组输出。3,线阵是用金线邦定到pcb上的,理论上定制高速的只需定制电路板就行。但是具体费用没问过。4,5s不算快

网友D:
见过用在清分机上的,横向200dpi的,速度比较快,1000张纸币/秒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的,想做A4的扫描仪,速度要快,5S左右的方案

现在ATM机,清分机都是用的CIS,要采集速度快的就DSP+FPGA方案

网友E:
A类点钞机上用的是CPLD+DSP。我有方案

网友:
引用 网友C:
2,线阵是一整根芯片,但实际是若干段接起来的,每一段可能就1cm左右。一般会把这些模块串起来,组成一个输 ...

感谢你的回答,CIS我是直接买成品,具体没去研究他的内部结构,我现在主要是考虑电路板的方案,因为完全没搞过,我自己选型有点底气不足,之前一直做STM32的开发,做这个案子,估计得用FPGA

网友:
引用 网友D:
见过用在清分机上的,横向200dpi的,速度比较快,1000张纸币/秒

有方案主芯片选型推荐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现在ATM机,清分机都是用的CIS,要采集速度快的就DSP+FPGA方案

赞同,速度估计只有FPGA能实现,那有方案可以共享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A类点钞机上用的是CPLD+DSP。我有方案

我需求主要是A4扫描,你那个能做到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赞同,速度估计只有FPGA能实现,那有方案可以共享吗?

这个方案很多呀,很容易实现的

网友F:
我们也在做这个方案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方案很多呀,很容易实现的

求大神推荐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们也在做这个方案呢

一起研究下?

网友:
考虑用STM32H767

网友G(2020-04-17):
引用 网友C:
前段时间刚了解了一下,国内至少有三家做cis模块的。深圳,长沙,威海

长沙的是哪家知道吗

网友:
引用 网友G:
长沙的是哪家知道吗

好像是,衡南。我是百毒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