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惑,四轴飞行器一般有哪几种飞控程序都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2-05-13):
求解惑,四轴飞行器一般有哪几种飞控程序都有什么区别 不胜感激

网友:
好问题,我也迷惑,同问,最好有详细的分析。

网友:
常用pid,也有非线性控制算法,比如backstepping、滑模控制、自适应控制等等,后面这些我知道的都在仿真层面,真实实现的不多

网友:
恩,控制算法挺多的,查查论文都有一大堆,楼上列举了很多。还有专家PID,H-∞,ADRC等。
具体的我也没弄懂,不过实际使用的还是PID啊,要实际用过才好啊!

网友:
实际用的基本上都是PID
像是神经网络或是一些非线性的控制基本上都在实验室里。。。。。

网友(2012-10-23):
俺也正为算法发愁

网友:
看那些网上的仿真论文用处还真不大,真实现起来太麻烦,还是觉得直接看程序来的快

网友:
老师一般都说,先用最简单的控制,不足的时候在加所需的部分~~其实觉得算法有时过于高深不一定可以可以有最好的效果。还是合适才是最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