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复之前发贴升压芯片使用过程总烧毁的问题总结机解决...

楼主(2012-05-13):
之前发贴:http://www.ourdev.cn/forum.php?m ... page%3D1&page=3关于国产某款升压芯片无缘无故损毁的问题。目前项目基本完成承诺给众网友回复总结的问题和解决办法。现上传原理图在这里做一些小小的总结。对于部分国产芯片,的确有参数虚标,并且比较严重的虚标现象。这一批用3663 总共是30片。第一次送样5片,有3片上电就是坏的,不升压,其中包含一片升压电压不够,芯片FB端电压实际只有0.9V不到。第二次买到15片中,除去一篇调试时候碰线烧坏,一篇因为单片机写入程序后工作损坏,剩下的有7片都是不升压,或升压电压不够,最后补买10片,也有一片升压不够,手里还有3片没上机,情况不明。总体来说,该款升压芯片的参数不是很理想。另外,工作过程中出现损坏的是找到原因了,升压芯片前端单独加电解电容没有用处,需要在电解电容哦你前端还加一个肖特基二极管才能避免升压芯片不被在工作过程中烧毁。提示一下工作过成中烧毁的关键点在前端是PWM脉冲24V给12V铅酸电池充电,后端升压输入端电压没有切断,电源中不确定的PWM造成升压损坏。其中原因还请高手解释一下。目前加入D?和C?后,问题解决完美,只要第一次上机工作正常的升压芯片,不会再烧。

网友:
什么芯片啊?

网友:
这样的芯片,真是不敢大量用。长时间用下来会不会出问题,兄弟你也要注意啊!!!

网友A:
前端是SPW 24V电压,即使U6常导通,因内部有二极管的存在也会使U7_4PIN电压不正常(同样也是脉冲24V电压),肯定不能正常工作么。

楼主:
U6,U7 直接连接,不加入中间隔离二极管。在24V对12V电池充电的过程中,因为充电用的是PMW调宽方式,固定1K 频率。很容易导致U7烧毁,另外我一个朋友的电路和我的类似,前级主供电开关电源也是PWM调功电源,他也出现不同程度的后面DC-DC 电源模块烧毁,很多是烧炸开的。我分析了一下,和我的这造成的原因基本是一样的。都是前级输入端PWM脉冲供电,以至于输入电源不稳定,电源中的PWM干扰影响后级DC-DC产生烧毁。目前修改硬件后,那一批板现在还没出现问题,工作良好。至于为什么不加入那一个二极管就容易烧DC-DC,而加入二极管后DC-DC就工作良好,这还需要大侠帮忙看看。

网友:
当你怀疑这款国产的芯片有质量问题或参数虚标,请按照厂家提供的标准原理图和PCB参考文件进行测试。如果还是有问题,你再狠狠的操厂家的妈比不迟。如果按照厂家的测试标准没有问题,请你自己面壁思过。

网友:
24V经过两个MOSFET后直接进入10.5~14.4V的蓄电池,中间十几伏的压差跑哪去了?

楼主:
PWM调宽,很窄的脉冲充电,不能让两个MOS一直导通,充电完成后强制mos关断。

网友B:
PWM调宽,很窄的脉冲充电,不能让两个MOS一直导通,充电完成后强制mos关断。

貌似你的电路是一个PWM口控制这两个MOS,你能做到不让两个MOS一起导通吗?这样充电,呵呵,有点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貌似你的电路是一个PWM口控制这两个MOS,你能做到不让两个MOS一起导通吗?这样充电,呵呵,有点玄 ...

你仔细看下接法哦。2个S对S对接,防反灌电流,本来就需要2个MOS同时导通的。

网友C:
结论是各打50大板。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结论是各打50大板。

比较公平的结论吧。设计占领一些因素,本身质量也占一部分因素。另外兄弟也可以试试,我提到的那种情况,比较的有意思,以前没有这么用过,不知道,也算是经验吧,分享出来了,给大家做一个参考。

网友D:
LZ的充电部分设计就是大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LZ的充电部分设计就是大问题!

版主发表下意见,我也觉得那个充电有问题,希望明细.还有希望那位大虾指出到底加了那个二极管和电容出了那些变化,在这里恭候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比较公平的结论吧。设计占领一些因素,本身质量也占一部分因素。另外兄弟也可以试试,我提到的那种情况, ...

可以再具体解释下吗?
当然首先先谢谢了,你的分享·

楼主:
另外说明一下,这种充电方式只适合铅酸电池,请看官们千万勿用于其他另外的任何电池。其他电池需要恒流-恒压-涓流。铅酸需要的是脉冲方式。

网友:
谢谢楼主的分享。
楼主在给出结论前,还是要多方查找一下原因为好。

网友(2013-05-12):
也就是LZ实际用一个PWM信号给DCDC升压电路供电……
建议LZ买一些进口的高级DCDC升压芯片再试一下能否抗住……

DCDC升压电路输入端的铝电解前加一个二极管,只要学过电子的人应该都知道这是一个单向整流+滤波电路,能把你电池两端的PWM信号搞成纹波较小的直流电压……然后后面的电路就可以安心工作了

网友(2013-06-15):
引用 网友A:
前端是SPW 24V电压,即使U6常导通,因内部有二极管的存在也会使U7_4PIN电压不正常(同样也是脉冲24V电压) ...

对了,27-20太阳能电板,给蓄电池(12V)和负载供电,怎么就像开关电源的效率非常高的供电,然后阳光不理想的时候DCDC升压,给点资料吧或者提醒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