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用表用剩的电池可否用来给手机充电?

楼主(2012-05-14):
很多电池其实只用到了7V 万用表显示电压低,然后就会换了,以前都是换下来,扔了

我想能不能加个2576之类的,把它降到5V给手机充电,不知道电流够不够?大了?小了?

网友:
很怀疑输出能否启动那个DCDC

网友:
放弃这个想法吧,那时的电池内阻及剩余容量不足以维持2576的静态电流,更别说向外送电了,

不过有时间你可以试一下。

网友:
嗯,楼上2位说的对

网友:
基本不可行,看9V电池放电曲线就知道了,到7V电压的时候其实没有剩余多少电量的!

网友:
即使能充,很怀疑,电池里边的剩余电量是否能及DCDC的和浪费时间的成本。

网友:
电池不能只看电压。
看描述你的万用表电池应该是9V叠层电池,这是高内阻、小容量、弱电流的电池,即便是新电池也难对高容量的手机电池充电。

网友:
技术上没有问题。

网友:
能不能充电 是要看电源提供的功率的。不是单一的 电压或者电流够就可以的。

网友:
电不是问题,问题是没电。呵呵。

网友:
缺乏基本常识,只知道电压,不知道内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