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7+RT 以太网 ETH 软件复位不正常

楼主(2012-05-14):
107 以太网 ETH  软件复位后读 状态 一直不为0
while (ETH_GetSoftwareResetStatus() == SET);

问什么原因可能导致如此情况

现在问题比较奇怪,就是有时候可以执行下去,有时候就会在这里一直等待,高手们看一下!

网友:
1. 善用搜索
http://www.ourdev.cn/thread-5472534-1-1.html

2. 重复发贴该扣分。

楼主:
那个帖看过,和那现象还不一样,我使用的DP83848  电路时参考官方的测试LWIP 的电路,用示波器 RMII_REF_CLK 25Mhz 信号有但是波形很不理想,不知道是不是收这个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