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人来帮我看看我这是什么问题啊,用的LEA-5S

楼主(2012-05-14):
LEA-5S上电后输出如下:

$GPTXT,01,01,02,u-blox ag - www.u-blox.com*50
$GPTXT,01,01,02,HW  UBX-G5xxx  00040005 FFF9FFFFp*14
$GPTXT,01,01,02,ROM CORE 5.00 (28483) Jun  6 2008 14:45:11*40
$GPTXT,01,01,02,ANTSUPERV=AC SD PDoS SR*20
$GPTXT,01,01,02,ANTSTATUS=DONTKNOW*33
$GPRMC,,V,,,,,,,,,,N*53
$GPVTG,,,,,,,,,N*30
$GPGGA,,,,,,0,00,99.99,,,,,,*48
$GPGSA,A,1,,,,,,,,,,,,,99.99,99.99,99.99*30
$GPGSV,1,1,00*79
$GPGLL,,,,,,V,N*64
$GPTXT,01,01,02,ANTSTATUS=SHORT*6D
$GPRMC,,V,,,,,,,,,,N*53
$GPVTG,,,,,,,,,N*30
$GPGGA,,,,,,0,00,99.99,,,,,,*48
$GPGSA,A,1,,,,,,,,,,,,,99.99,99.99,99.99*30
$GPGSV,4,1,16,01,,,28,02,,,26,03,,,26,04,,,25*72
$GPGSV,4,2,16,05,,,24,06,,,26,07,,,28,08,,,26*78
$GPGSV,4,3,16,09,,,25,10,,,22,11,,,27,12,,,28*7A
$GPGSV,4,4,16,13,,,28,14,,,26,15,,,27,16,,,23*70
$GPGLL,,,,,,V,N*64
$GPRMC,,V,,,,,,,,,,N*53
$GPVTG,,,,,,,,,N*30
$GPGGA,,,,,,0,00,99.99,,,,,,*48
$GPGSA,A,1,,,,,,,,,,,,,99.99,99.99,99.99*30
$GPGSV,4,1,16,01,,,24,02,,,23,03,,,24,04,,,22*7E
$GPGSV,4,2,16,05,,,22,06,,,24,07,,,25,08,,,25*72
$GPGSV,4,3,16,09,,,22,10,,,21,11,,,25,12,,,26*72
$GPGSV,4,4,16,13,,,25,14,,,25,15,,,24,16,,,22*7C
$GPGLL,,,,,,V,N*64
$GPRMC,,V,,,,,,,,,,N*53
$GPVTG,,,,,,,,,N*30
$GPGGA,,,,,,0,00,99.99,,,,,,*48
$GPGSA,A,1,,,,,,,,,,,,,99.99,99.99,99.99*30
$GPGSV,1,1,00*79
$GPGLL,,,,,,V,N*64
$GPRMC,,V,,,,,,,,,,N*53
$GPVTG,,,,,,,,,N*30
$GPGGA,,,,,,0,00,99.99,,,,,,*48
$GPGSA,A,1,,,,,,,,,,,,,99.99,99.99,99.99*30
$GPGSV,1,1,00*79
$GPGLL,,,,,,V,N*64

用U-CENTER看根本一点反应都没有,一颗卫星都没有,这是怎么回事啊,求高人指点啊,不胜感谢

楼主:
网上有说ANTSTATUS=DONTKNOW*33是天线问题, $GPTXT,01,01,02,ANTSTATUS=SHORT*6D是有源天线电源没给上,我用的是无源的天线啊,求高手解释啊

网友A:
先上原理图上来,看看硬件有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上原理图上来,看看硬件有没有问题!

原理图在这里

楼主:
大家帮帮我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上原理图上来,看看硬件有没有问题!

能看出是什么问题吗,只有你一个回复,我都急死了

网友B:
我想看看你的印版图,用无源天线对RF_IN那条线的阻抗要求还是比较高的,你有在设计时注意吗??

网友A:
原理貌似没有问题,检查一下焊接,或者换个天线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想看看你的印版图,用无源天线对RF_IN那条线的阻抗要求还是比较高的,你有在设计时注意吗?? ...

RF-IN没照着手册上来,之前实验室师兄用过,说线短一点直一点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理貌似没有问题,检查一下焊接,或者换个天线试试!

换了好几个天线试了,问题都一样。希望千万不要是板子的问题,老板小气的要命,这个板子都是我自己出钱做的,出了问题就玩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想看看你的印版图,用无源天线对RF_IN那条线的阻抗要求还是比较高的,你有在设计时注意吗?? ...

刚上电时的输出的几句话什么意思啊,能不能解释下,说不定问题就在里面

网友A:
引用 楼主:
RF-IN没照着手册上来,之前实验室师兄用过,说线短一点直一点就行

无源天线有用SMA座子的?
你无源天线是怎么焊接的?
阻抗不按照规格书做会有影响,但不至于一颗星都没有,感觉你的天线部分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无源天线有用SMA座子的?
你无源天线是怎么焊接的?
阻抗不按照规格书做会有影响,但不至于一颗星都没有 ...

就是用的SMA底座,用的无源天线,有源天线也试过了一样的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无源天线有用SMA座子的?
你无源天线是怎么焊接的?
阻抗不按照规格书做会有影响,但不至于一颗星都没有 ...

引脚什么的也都检查过了,没有焊错或者短路的情况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用的SMA底座,用的无源天线,有源天线也试过了一样的输出

用有源天线的话  你的天线就要供电  你有飞线供电吗?

网友A:
SMA座子的GPS无源天线我还真没见过!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上电时的输出的几句话什么意思啊,能不能解释下,说不定问题就在里面 ...

开头几句没啥问题,阻抗帮你大概算了一下,问题不大,还是注意一下楼上提的那个问题,没一点信号,模块又正常运作,天线的问题还是最有可能的

网友B:
另外,手册不是随便给你看看玩玩的,做设计要严谨,没用过的更是如此,不然交学费也只能自己认栽

楼主:
引用 网友A:
SMA座子的GPS无源天线我还真没见过!

这样的天线不是无源的吗,我看好多人都用这个天线唉,难道是有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SMA座子的GPS无源天线我还真没见过!

我错了,我用的是2.4G的天线,问题就在这了,SMA底座没有无源天线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另外,手册不是随便给你看看玩玩的,做设计要严谨,没用过的更是如此,不然交学费也只能自己认栽 ...

教训的是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SMA座子的GPS无源天线我还真没见过!

现在我要改成有源天线是不是就是把我电路图上的18和19脚之间接个偏置电阻?   我的板子要割线了~~,谢谢你今天的指点,要不我一直瞎忙都不知道天线要错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现在我要改成有源天线是不是就是把我电路图上的18和19脚之间接个偏置电阻?   我的板子要割线了~~,谢 ...

我不知道有没有SMA的GPS无源天线,反正我用过的GPS无源天线都是片状的。

要改用GPS有源天线,19pin肯定要割线,至于用不用18pin供电,还是用外部电源供电,看你自己想怎么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不知道有没有SMA的GPS无源天线,反正我用过的GPS无源天线都是片状的。

要改用GPS有源天线,19pin肯定 ...

今天把线割了用18脚供电,现在已经能收到10+颗卫星了,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