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对刀块 作用是什么”

楼主(2012-05-14):
刚研究雕刻机。里面提到对刀块,他主要作用是什么啊?主要对什么东西?我在网上看了有卖得,如果,不知道哦有没有人知道他的原理。
不是广告,这个图直接在上网Down下来的。

网友:
从电气角度说,对刀块就是一个电极,刀具(和金属机架)是另一个电极。
对刀过程就是一边下降刀具,一边检查两个电极有没有短路。短路就是刀具遇到了对刀块。因为对刀块的高度尺寸是已知的,那么也就知道了刀具的高度。
所以对刀块就是一个具有精确高度的、底面绝缘、顶面导电的电极。

网友:
z轴定位,加上十字激光就可以完全定位了

楼主:
原来是如此,XY 轴上咋定位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原来是如此,XY 轴上咋定位呢?

十字激光可以啊,还有中心棒,要求不高中心钻点也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十字激光可以啊,还有中心棒,要求不高中心钻点也可以。

能不能仔细讲讲,这个怎么搞,说下原理也行。想学习下。

网友A:
十字光标放在主轴边上,调整十字中心在刀尖对应点,就可以辅助定位了,分中棒可以淘宝看看,不过这种雕刻机用分中棒的少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十字光标放在主轴边上,调整十字中心在刀尖对应点,就可以辅助定位了,分中棒可以淘宝看看,不过这种雕刻机 ...

学习了 谢谢

网友(2012-07-28):
确定刀具加工时候的0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