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怎么选择? 初学很困惑啊!

楼主(2012-05-14):
1. 打算学习ARM,  STM的, Atmel的, NXP的, 三星的.......那个好用? 哪个资料多? 实际工作中哪种用的多? 比较看好哪个?
2. 下载仿真器哪种比较给力? 实际工作中哪种用的比较多?
3. 开发环境 IAR/MDK/ADS 哪种比较好? 实际工作中哪种用得多?
4. 移植 Linux, WindowsCE, Android, Vxworks, uCOS-II 等操作系统, 因为要学习一下. 实际工作中哪种操作系统用的多?
5. 底层的开发对汇编的要求是什么? C++有什么要求么?
6. ARM 的开发板练到什么程度算是掌握? 算是对ARM"熟练"了?

谢谢大家了!

网友A:
LZ胃口不小,呵呵

网友B:
都好都多,目前我自己没碰过都会的牛人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胃口不小,呵呵

一下子问完, 以后省事, 想有个整体的框架! 免得以后多走弯路. 谢谢回帖.

楼主:
引用 网友B:
都好都多,目前我自己没碰过都会的牛人

既然这样, 那种作为入门比较好呢? 谢谢前辈!

网友C:
我觉得你把其中一个搞定搞透的话,可NB了。

网友D:
学cortex—m3  cortex-a8

网友E:
单片机或者操作系统,只要好好学精一个,其它都能举一反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单片机或者操作系统,只要好好学精一个,其它都能举一反三了。

恩, 我还初学, 一直都是在学C语言, 51, AVR, 学了一点操作系统, 想弄个板子做.
所以才这么问的, 其实我对实际工作怎么分工什么的不了解. 可能"贪多"了! 谢谢点拨!

楼主:
引用 网友D:
学cortex—m3  cortex-a8

嗯! 看看回复在考虑, 选择. 谢谢回帖.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你把其中一个搞定搞透的话,可NB了。

啊, 这样啊? 哈哈.....感觉压力小了点. 可是想搞头也不容易啊! 我还是学生. 不了解具体工作的情况. 谢谢建议.

网友F:
最好是有项目或者产品,有针对的学,循序渐进,慢慢就融会贯通了。学什么不重要,关键在于思考。

网友:
有了一个问题多思考就行了。

网友G:
LZ首先要弄清楚,ARM只是一个内核,无论STM,NXP还是SAMSUNG都是在内核的基础上再加上一些外设控制器,比如UART,I2C,SDRAM等等而形成了不同的产品,所以从内核上来说,差别都不大。学会了一种,掌握其它的也很容易。如果学单片机的话可以用STM的,因为资料比较多。如果想要更高的性能可以用SAMSUNG的2440,资料也比较丰富,可以加快学习进程。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最好是有项目或者产品,有针对的学,循序渐进,慢慢就融会贯通了。学什么不重要,关键在于思考。 ...

记住了!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G:
LZ首先要弄清楚,ARM只是一个内核,无论STM,NXP还是SAMSUNG都是在内核的基础上再加上一些外设控制器,比如 ...

嗯! 打算买NXP的开发板. 谢谢了! 学习了!

楼主:
原来阿莫电子不带结贴的啊??? 任其自然死亡? 好!

网友:
引用 网友F:
最好是有项目或者产品,有针对的学,循序渐进,慢慢就融会贯通了。学什么不重要,关键在于思考。 ...

这个很赞同,
做的东西是思考表现。

边学边思考,
提升技术的同时提升思考的能力,
做到最后,
剩下的感觉就是思考力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 打算买NXP的开发板. 谢谢了! 学习了!

我最初就是冲NXP过来的呵。

网友F:
具体哪个最有用就没法说了,没有万能的武器,学精一种就够用了。

网友H:
Android 和ucos 貌似不是一个级别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H:
Android 和ucos 貌似不是一个级别的啊

是啊, 我觉得能跑得起Android的板子, 性能应该不错. 要是能移植进去也是蛮有成就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具体哪个最有用就没法说了,没有万能的武器,学精一种就够用了。

恩, 据说一通百通?? 这境界不是啥时候能达到.

网友:
引用 楼主:
恩, 据说一通百通?? 这境界不是啥时候能达到.

非常难达到,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