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解单电源运放使用方法

楼主(2012-05-14):
请问如何使用单电源给运放供电,使其能放大输入电压,  基准要如何调节,输出0点又是什么意思?
新手上路,菜鸟问题,求各位多多帮忙 能配图说明就更好了,不胜感激

网友:
具体还要看你用在什么地方?这样一概而论怎么回答?

楼主:
好的 是用在放大微弱电压变化上的 主要是放大传感器输出的微弱电压变化

网友:
可以使用反相放大,同相放大,差分放大等运放!!电路图,自己看书去!!输出0点是在电路没有输入的情况下,运放没有输出!!但运放都存在零飘问题。所以没输入时,一般都有很微小的输出飘移!

楼主:
嗯..从Marxt的回复中,我能感觉到我的模电确实是白学了。。。。但是 请问 单电源运放的使用,如果我用反向放大的话,为什么正向输入端要把输入电压抬高到VCC的一半呢?还请不吝赐教

网友:
单电源运放的输出不可能是0电位的,一般是电源电压的一半,同时同相或反相输入端需要用分压电阻设置为电源电压的一半,这样输出交流信号时才能有最大的摆幅,同时才能获得对称的上下半周。

楼主:
原来是这样啊,受教了,那按照这样接法的话,对直流信号的放大会有什么影响?能放大直流信号吗

网友:
看看,我也不懂,来学学!高手接着指教!

网友:
直接买单电源的仪表放大器...............

网友:
静下心来看书吧~

楼主:
已经在看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