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串锂电池保护板 过压过流保护怎么测试啊

楼主(2012-05-14):
10串锂电池保护板 过压过流保护怎么测试啊  求指教

网友:
弄10个可调电源来代替电池

网友:
用直流稳压源啊

网友(2013-08-10):
LZ,后来你是怎样测试的?

网友:
要看是你哪种方案的 如果是单节级联的 供电是第三节或第四节 那就用三节或四节大容量的电池就可以测试了。如果MOS驱动是从B+取电,那就用10pcs的电池和电子负载

网友(2013-10-14):
要看你保护板的工作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