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通滤波器 虑声音信号

楼主(2012-05-14):
小弟搭了一个高通滤波电路
如图

整体接口是电脑外放接滤波电路的输入,然后滤波电路的输出直接接电脑的麦克,我这里是利用GoidWave声音处理软件,让电脑边放声音边内录声音。

仿真还可以,用函数信号发生器发低频信号确实也衰减了,

这里我不是谈论衰减的问题,而是我把带有低频噪音信号的音源通过这个滤波器,然后用电脑内录其输出的声音,

大体上算是好很多了,原音源为

注意这里不放声音不是指暂停,后面说的那个没声音的信号是仍然放着声音信号,但是它的幅值是一条直线)

其实效果是很明显的,但是如果仔细观察 会发现它仍然有很大的噪声。

最明显的一个例子就是我在放一段根本没有声音的信号时,意思就是原来波形是一条直线,但是通过滤波电路竟然变得有波形了,这让我一下子就茫然了,希望各位大侠多多指点啊

楼主:
我输出的声音是说话声,断断续续的读数字

楼主:
怎么 今天没有大神出没吗

网友:
这个可能来自电路产生了噪声,原因就多了,你不要接电脑,直接用示波器测试一下你这个电路的输出性能先,看看没有输入时吗,输出有木有东西;
另外,还有可能是你这个电路和电脑连接时,产生的问题,比如电平不匹配,地电位问题等,可能单独测试ok,一接上电脑就不对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