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泰克TDS 2014B

楼主(2012-05-14):
我的示波器现在上电只能开显示屏,显示屏有亮,但是没有什么东西出现,而且右边的那些指示灯一个都没亮,想请问下群里有没有人遇到过同样的问题,维修大概要多少钱呢?谢谢!

网友A:
把右边按钮乱按一圈也没显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右边按钮乱按一圈也没显示?

没有呀

网友B:
这个只能联系泰克技术支持了,看什么渠道货了,只要不是买的二手就好办些
泰克客服电话400-820-5835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只能联系泰克技术支持了,看什么渠道货了,只要不是买的二手就好办些
泰克客服电话400-820-5835 ...

寄过去维修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寄过去维修了。

过保修期通常维修费用是1/3新机器价格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过保修期通常维修费用是1/3新机器价格

估计要换主板,可能还不止。
不过这个产品不是号称终生保修吗,如果楼主是正规渠道购买的应该不用花钱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估计要换主板,可能还不止。
不过这个产品不是号称终生保修吗,如果楼主是正规渠道购买的应该不用花钱吧 ...

好像说是保修的,刚寄过去,不懂最后是怎么样。

网友:
正规渠道一般不会收钱的,现在看tek的低端示波器(TDS10XX和TDS20XX)实在受不了,一点也不清晰,也不能使用USB,不过最新的那个便宜的好像好不错,价格还是比a家的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