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V继电器

楼主(2012-05-14):
请问5V继电器最多有几对常开常闭呢?我需要一对控制电机,还有几对要用单片机来接收常开闭合的信号而做出相应的显示。
如图,类似这种的,麻烦了!

网友:
一个少了可多用几个啦!

网友:
做显示一般不需要占用继电器触点。

网友:
照图片的继电器,有一组线圈,一个共公触点,一个常闭和一个常开触点!

网友:
可以用另外的IO口做显示,图上的只有一常开一常闭,而且是公共触电,实在不行,再外拓几个继电器

楼主:
知道了,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