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pice仿真问题求教:Less than 2 connections?

楼主(2012-05-14):
仿真时总会报错:Less than 2 connections at node xxxx
连线没问题,GND也设成了0,实在搞不懂,麻烦各位大侠指点

网友:
“at node xxxx”,查查你那个xxxx 啊~~

U1 的 3、4 缺少连接。。。

楼主:
感谢huayuliang的回复
U1处加了无连接符,可能跟它没关系
画这个图是想借鉴万用表的功能,电流采样,U1起个分流的作用。我的理解光耦副边是可以不接的

网友:
"node xxxx"
找到node xxxx,在此对地接个大电阻(如1meg)。

楼主:
yfwuh兄弟所提方法可行
什么个原因还望解答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huayuliang的回复
U1处加了无连接符,可能跟它没关系
画这个图是想借鉴万用表的功能,电流采样,U1起个 ...

无论如何都不能闲空

网友B:
"什么个原因还望解答"
这是pspice内部算法的要求,就是每个节点都要有对地的直流通路。
在变压器电路中,也是一样,一般用个大电阻(很大的电阻,如1meg)将原副边线圈连接,人为构造直流通路。
当然这个大电阻的值应该不影响实际电路仿真,只是帮助仿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无论如何都不能闲空

悬空倒是能运行,现在碰到的问题是:在DISCRETE库中找到的PS2505-1元件根本不具有双向光耦的特性,是不是还得建个光耦的模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什么个原因还望解答"
这是pspice内部算法的要求,就是每个节点都要有对地的直流通路。
在变压器电路中,也 ...

谢谢你的耐心答复!

楼主:
请问PS2505-1是不是还得自己建模?

网友:
"请问PS2505-1是不是还得自己建模?"
如果提示无仿真模型,就需要自己建模;没有提示就不用。
不过在9楼中说的可以仿真,只是结果不对,应该不是模型的问题。。。
我先仿真看看。。。

补充:刚自习看了你的图,仿真电路图中,有绿色小圆圈的地方,说明那个元件有问题。

网友B:
刚刚仿真了一下,问题不大。要仿真的话,元器件应该选择“...\tools\capture\library\pspice”目录下的,
表示是有spice模型的元器件,对应的“place part”对话框右下角有个pspice A/D的小图标。

spice模型:
*****************************************
.SUBCKT D1N4500 1 2
D1        1        2        DFWD
D1A        1        2        DXTRA
D1B        2        1        DLEAK
R1        1        2        1.66407G

.MODEL DFWD D
+ IS=71.94942E-15  N=0.960183   RS=0.236317   IKF=0.000237528
+ CJO=4.0000E-12   M=.3333        VJ=.75            ISR=96.49884E-15
+ NR=1.82557         BV=86.542          IBV=.3447       TT=6.6562E-9

.MODEL DXTRA    D
+ IS = 68.81973E-12   RS = 28.47153E-3   N = 2.15458   IKF = 0.0531356
+ TT = 0                   CJO = 0                 VJ = 1            M = .5
+ EG = 1.11               XTI = 3                  KF = 0           AF = 1
+ FC = .5                   BV = 1E5               IBV = .001

.MODEL DLEAK    D
+ IS = 5.810722E-15   RS = 0.1   N = 180.584   TT = 0
+ CJO = 0                  VJ = 1      M = .5            EG = 1.11
+ XTI = 3                   KF = 0     AF = 1            FC = .5
+ BV = 1E5                IBV = .001

.ENDS
*****************************************

*****************************************
* A = diode anode
* K = diode cathode
* C = BJT collector
* E = BJT emitter
.SUBCKT PS2505 A K C E PARAMS: REL_CTR=1
* PS2505 from NEC   * RAP  6/97
D1 A D Demit   ;Gallium arsenide infrared emitting diode
D2 D A Demit   ;Gallium arsenide infrared emitting diode
Vsense D K 0    ;Diode Current sense -> IF
Hd   R 0 Vsense 1
Rd   R T 10K
Cd   T 0 54.302p
* models CTR
Gpcg C B TABLE  ;Photodetector {(IC vs IF) / Q1 BF}
+ {If(abs(V(T))<10m,
+ (abs(V(T))^1.68372145*exp(limit(5.46602664-137.521721*abs(V(T)),-50,50))*REL_CTR/100),
+ (abs(V(T))^0.441917*exp(limit(-1.54666-6.875337*abs(V(T)),-50,50))*REL_CTR/100))}
+ (0,0) (10,10)
Q1 C B E Qdtect   ;phototransistor detector
Rdummy B 0 5G
.model Demit D IS=1.22E-14 N=1.638226 RS=0.757535 BV=6 IBV=10U
+ CJO=50P EG=1.424 TT=500N
.model Qdtect NPN IS=100P BF=100 NF=1.25 BR=20 TF=4.86968N TR=1.31131u
+ CJE=197.468P CJC=110.915P VAF=100 ISS=0 CJS=36.04p
.ends
*****************************************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刚刚仿真了一下,问题不大。要仿真的话,元器件应该选择“...\tools\capture\library\pspice”目录下的,

感谢yfwuh的帮助,上午试一把,有问题再向您请教

网友C:
如果不接大电阻到地,连一个不同的地符号上去应该也可以吧。楼主可以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不接大电阻到地,连一个不同的地符号上去应该也可以吧。楼主可以试一下 ...

谢谢,试过了可以
您这个方法和yfwuh所提的是一个意思吧,都是建个直流通道到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