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51字符串的问题,大家帮忙看看。

楼主(2012-05-14):
下面不部分定义是ZLG/GUI复制来的,这不符合c语言的规则啊,在ZLG/GUI
里面能编译通过,为什么我复制后不能通过编译,我感觉这样定义有问题啊。
那位大神帮下忙。
const  unsigned char   FONT5x7ASCII[][8] = {
/* 空格 */
  {
   ________,
   ________,
   ________,
   ________,
   ________,
   ________,
   ________,
   ________}

/*  !  */
,{
   X_______,
   X_______,
   X_______,
   X_______,
   X_______,
   ________,
   X_______,
   ________}

/*  "  */
,{
   X_X_____,
   X_X_____,
   X_X_____,
   ________,
   ________,
   ________,
   ________,
   ________}

/* #  */
,{
   _X_X____,
   _X_X____,
   XXXXX___,
   _X_X____,
   XXXXX___,
   _X_X____,
   _X_X____,
   ________}

/*  $  */
,{
   __X_____,
   _XXXX___,
   X_X_____,
   _XXX____,
   __X_X___,
   XXXX____,
   __X_____}
};

网友A:
你应该是遗漏一个FONT_MACRO.H ,这里面宏定义了这些符号:
/* 声明构成字体点阵的常量(0x00-0xff) */

#define        ________        0x00
#define        _______X        0x01
#define        ______X_        0x02
#define        ______XX        0x03

网友:
这应该是常用的偷懒方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应该是遗漏一个FONT_MACRO.H ,这里面宏定义了这些符号:
/* 声明构成字体点阵的常量(0x00-0xff) */

正解,一语点醒,十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