秀一下新买的LGT官方演示版

楼主(2012-05-14):
  等了3天,终于拿到了LGT官方演示版的散件套装。板子做的很漂亮,元器件的包装也非常细致。由此可见邮购部的工作人员的工作态度是认真的。
  兴奋之余花了10分钟焊好板子。焊接过程中发现两个问题
    1:配套的元器件中有两个二极管(应该是1N4148)的封装比板子上的焊盘打了许多,根本无法焊到板子上去。
    2:板子上还有一个晶振和两个电容的焊盘,但是套件中没有这三个元件。
  给邮购部闻讯留言后继续开工,将两个二极管竖起来焊接,中间用锡连上。
见下图:

焊好后上电测试。意料之中的红色的led亮了。用万用表测量VCC,3.4V很正常。但是点了不到半小时,听见轻轻的“噗”的一声。凭经验我知道是有东西烧坏了但是LED还亮着。再次测量VCC的电压,4.6V。我知道是二极管出问题了。测量两个二极管的电阻为0,果然是击穿了。真是坏的莫名奇妙。幸好我这批货里多订了几个GYT8117T-3.3V。赶紧将二极管拆掉把这个芯片焊在二极管的焊盘旁边。巧合的是虽然板子上没有做3.3V芯片的焊盘,但是把它焊在二极管焊盘的旁边还是挺合适的,好像就是这样设计的似的。再次测量VCC不多不少3.3V。
由于邮购部LGT的仿真器散件缺货,所以我无法测试LGT芯片有没有被烧坏。只有等邮购部出货后再试试了。

在此向阿莫提两个建议。
1:电源输入还是用芯片的好。总觉得用两个二极管降压不是很妥帖。
2:希望在套件里也能加上晶振和电容。毕竟在电路板上留有焊盘了,有这三个器件就一步到位了。如果再增加一个晶振的接插件就更妙了。

网友A:
焊接很干净,难道你洗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焊接很干净,难道你洗过?

没洗过。
天天焊,焊上10年谁都能焊成这样。

还有一点忘了说。希望把RESET按钮换成长柄的,短柄的按起来不太方便

网友B:
那个LED也许真的有问题,我的上电五分钟LED就冒烟烧了,最后我的办法是直接焊一个直接的LED,取消二极管,LED直接串到线路上,这样电压大约有3.2V,LED压降1.8V.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个LED也许真的有问题,我的上电五分钟LED就冒烟烧了,最后我的办法是直接焊一个直接的LED,取消二极管,L ...

我的LED倒是没有冒烟,但是不太好焊,用了好多锡。
这种封装的LED我从前也焊过,只要烙铁头上带一点锡就好了。

网友B:
不知道怎么莫名就烧了,不是焊接的问题。不知道哪儿有问题。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的LED倒是没有冒烟,但是不太好焊,用了好多锡。
这种封装的LED我从前也焊过,只要烙铁头上带一点锡就 ...

也可以先在一头焊盘上上点锡,加热带锡焊盘,用镊子把LED推过去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也可以先在一头焊盘上上点锡,加热带锡焊盘,用镊子把LED推过去就可以了  ...

我就是这么焊的,但是虚焊。估计LED上的焊盘是不是氧化了。后来加上一坨锡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怎么莫名就烧了,不是焊接的问题。不知道哪儿有问题。

电源有问题吗?

网友:
电池测过的,就是5V

楼主:
如果所有可能性都排除,那最大的可能就是你拿到的LED有问题。
恭喜你,中奖了

网友D:
我根本就不敢用串联二极管供电,实验中都是用LM317稳压到3.3V。
其实这个板子单纯从布线角度来说我觉得不漂亮的……

网友:
我的也是直接焊了一个3.3V的1117。
但是仿真器就是下不了程序.一连接稍后就是RETRY的提示.只能承认我人品太差.
搞不懂怎么会用2个二极管降压。
如果用市场上买的5V电源。电压估计6-8V都不奇怪。

网友E:
楼主的焊工可以和SMT的工艺比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根本就不敢用串联二极管供电,实验中都是用LM317稳压到3.3V。
其实这个板子单纯从布线角度来说我觉得不漂 ...

尝个鲜而已,不必太较真了。作为有能力自己设计PCB的人总是能在别人设计的PCB上找出不足之处的。
前前两年我自己用洞洞板焊实验板都是执着的用锡连的,力求不用一根跳线。每次焊完后觉得挺满意的,过几天再看又不满意了,又得修改或冲焊。所以我的锡用的特别快。
DIY的乐趣所在就是玩命折腾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的焊工可以和SMT的工艺比美了。

过奖了。熟能生巧而已。
经常焊焊240脚的FPGA片子,再回来焊28脚的贴片觉得好容易

网友F:
引用 楼主:
过奖了。熟能生巧而已。
经常焊焊240脚的FPGA片子,再回来焊28脚的贴片觉得好容易  ...

是不是拿到一看不光是28脚还是SOIC特放松~

楼主:
引用 网友F:
是不是拿到一看不光是28脚还是SOIC特放松~

是啊是啊,这板子的焊盘做的也比较大,好焊

网友(2012-07-28):
二极管有问题啊,我加USB的5V电,有个二极管立马冒烟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