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T232RL 自供电 工作异常

楼主(2012-05-14):
本人最近使用FT232RL实现USB转串口的功能,电路如下:

目前碰到的问题是:
1、我这个是自供电的,但为了便于测试,只焊接FT232RL和其需要的外围电阻和电容,其余都不焊,同时,用飞线把USB供电给系统供电。但连接到电脑后,显示无法显示设备。
2、怀疑是虚焊,重新焊接后,可以找到硬件,在设备管理器中也显示端口号。
3、用串口调试助手打开设备正常,速率为115200,然后3ms发送数据,工作一段时间后(不定),串口调试助手显示write file出错直到自动关闭程序。
4、但在设备管理器中还显示该端口,但串口调试助手无法再次打开,显示被占用。
5、重新插拔一次,显示无法识别。
6、过段时间后,再次插上又可找到设备,但如果按上面的流程再次操作该端口,结果还是这样。

目前做了4片板子,其中2片都有同样的问题,另外2片跑了24多小时都没问题,请教大家问题到底出在哪里??原理??布线??驱动还是别的?迷茫中。。。。。

附上FT232RL的走线(我是业余选手,请多指教)。

急盼大家的指导。

楼主:
换了几个片子了,问题依旧。
寝食难安啊。

网友:
只看到板子的一部分,猜测过孔太少,板子不稳定

网友:
我搞的电路复杂多了,你的元件好少啊,不过还没做成实物,过几天做出来试试,

网友:
楼主,把R16的10K电阻去掉,再试试~~

网友A:
USB供电给系统,注意系统用电量和输入滤波电容大小,要不然死得很难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USB供电给系统,注意系统用电量和输入滤波电容大小,要不然死得很难看的

他这个是独立供电的,USB电源 只是当插拔检测了。

楼主:
回复5楼

把RESET悬空和直接连接5V 都测试过,问题依旧。

回复7楼

我测试的时候是采用USB总线供电,把V_USB和VCC短接(其余元器件都未焊接),我增加一个100uf的看看。

另外,回复的时候如何引用别人的话。像6楼的样子。

楼主:
加了个100uf,问题依旧。

今天也请教了FTDI的支持热线,给了原理图说没问题,PCB也问题不大,就说可能是片子问题。真的是这样吗??

楼主:
今天和FTDI 的FAE工程师沟通后,给出的建议是把USB的外壳接地,本人正在测试中,情况如下:
1)两片先前焊接的问题板子(只焊接FT232RL),其中一片出现一次问题,重新插拔后没出现过(能马上识别,情况好于以前),随后连续发送同时接收11W多字节(115200BPS,2MS间隔)。另外一片工作正常。
2)还有两片已经焊接所有器件,正在测试中,目前收发了27W字节没出现问题,准备测试一晚上。

请教:
1)大家对USB的外壳如何处理?FAE工程师给我的建议是直接接地。
2)是否还有更好的处理办法?

目前的问题可能就出现外壳接地上,请大家献计献策,随后把该问题结束。谢谢各位。

网友:
D+ D- 上22R

楼主:
测试了一晚上,两个以前有问题的设备都未再次发生问题,判断是因为外壳位接地导致。

请教:外壳直接接地是否可靠?正确?

网友(2013-02-23):
引用 楼主:
测试了一晚上,两个以前有问题的设备都未再次发生问题,判断是因为外壳位接地导致。

请教:外壳直接接地是 ...

以前遇到这样的问题,外壳接地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