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功放原理图不解之处

楼主(2012-05-14):
各位大侠,晚上好!
在国外论坛看到一份功放原理图,我最近也在学晶体管,顺便也就想做一个小功放,但还处于照着书去抄的水平,在别处寻得一份原理图,有些不明白的地方,特向大家来请教,
欢迎各位讨论下,小弟学习学习, ,问题简单了各位不要见笑,先上原理图。(作者说这是10多年前设计的,技术可能有点老(当然我看不出来))

1.反馈回路的c3,c4是用来降低高频放大倍数的吗,为什么要那样使用?
2.c6,r17(r18,c7)是用来做什么的?
3.Z1,Z2,Z3,Z4是用来做什么的,这样用不会把振幅限制15v吗?

楼主:
大侠们有时间解答一二,

网友A:
1.C3可以理解为降低高频测增益,好像也叫做相位补偿什么的,主要目的是为了防止高频自激振荡,C4是让反馈网络成为交流反馈,直流放大倍数为1,这样是为了降低输出端的直流成分,此处电容容量越大,则低音截止频率越低,C4和另外一个电解电容头对头串联,等效为一个无极电解电容;
2.我勒个去,我使劲睁大我的双眼,都木有看到C6在哪里,要是达林顿管子基极那个电容的话,就是相位补偿,作用和C3有些类似,也是防止高频自激滴,一般的,此处电容值越小,对声音的负面影响越小,能不要则不要,R17是给达林顿管提供偏执电流的,其实去掉也是可以滴,可能其他地方就要稍微调整一下下了;
3.这四个稳压二极管,组成电压钳位,就是限制末级场效应管对的最大输入电压差,用来限制静态电流的,其实也决定了静态工作点;
以上仅供参考,才疏学浅,可能有错误,概不负责,哈哈

楼主:
谢谢楼上:
接着传一个简洁版:

我先去洗个澡,一会回来消化一下大侠的话,

楼主:
不解:稳压管为什么要限制输入电压差呢?

网友:
3楼好给力哦.....

网友:
dudu的模拟学的不是一般水平!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A:
1.C3可以理解为降低高频测增益,好像也叫做相位补偿什么的,主要目的是为了防止高频自激振荡,C4是让反馈网 ...

还是不太懂,c3,c4是什么原理呢?
相位补偿电容有什么计算工式吗,还是靠经验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1.C3可以理解为降低高频测增益,好像也叫做相位补偿什么的,主要目的是为了防止高频自激振荡,C4是让反馈网 ...

大侠,再给讲下稳压管的作用吧,详细点的

网友B:
C3、C4 只是构成个无极性电容,避免输出直流电压对输入的影响,增益基本由R16、R15决定。

一般来说,这个位置的稳压管为末级功率管提供偏置,对接的目的是温度补偿。。。。不过在这个电路里只是为了保护MOSFET。

俺做下仿真,看看性能~~~

网友:
汗啊。。。这图~~~三极管型号都标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俺做下仿真,看看性能~~~

这个电路的step response和IMD指标感觉都不会太好。

网友:
我很早的时候就搞过功放,三楼分析得不错。

网友C:
另外,建议楼主在做功放时,好好测试一下各个管子的工作状态。对你理解三极管很有帮助。

网友:
简单点,把后面的4对管子换成1对,全音量也能把你的房子顶掀了。

网友D:
C4和另外一个电解电容头对头串联,等效为一个无极电解电容

话说这个是华为的专利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C3、C4 只是构成个无极性电容,避免输出直流电压对输入的影响,增益基本由R16、R15决定。

一般来说,这个 ...

花生前辈可以仿真下这个,这个看起来也很巧妙,效果应该比那个好

楼主:
也请各位前辈,看下这个仿真的图,那个镜像电流源有什么作用呢?
电流源流向Q1基极,是作什么呢?
是不是就是只给Q1提供静态电流呢,没别的意思吗

网友:
呵呵,真正的大侠来鸟,花生、gzhuli 还有大胡子,可是论坛的宝贝,呵呵

楼主:
镜像电流源不是串在差动放大级,和共基电路串联起来,
是为扩展高频频率吗?
电路好像是第一级差动,增益为1.几,第二级共基极电路,扩展高频,第三级共射极放大,第四极射极跟随器,是这样的吧

网友:
花生、gzhuli 还有大胡子,可是论坛的宝贝
同意

网友:
期待花生大侠的仿真结果,也想了解这个电路怎样。

网友:
算不算是舞台音响啦?我做过几瓦的,小屋子都嗡嗡的,哈哈

网友A:
童鞋,你也都说了,这是镜像电流源嘛,所以呢,Q15集电极的电流等于(或者线性相关)Q16集电极的电流,而Q16集电极的电流又来自于Q13,Q13呢,可以看做一个共基极放大单元(相对于共射级,共基极有更好的高频性能),改共基极放大器的输出端正好是Q16,输入端为Q3的集电极,和输入信号同相,这下你明白了么?
所以Q15实际上是将有用的交流信号传递给了Q1,而且在Q1的基极,得到的信号和输入信号是反相滴。

网友A:
另外哈,这里的Q16和Q15很神奇滴,因为Q16的集电极接的是个三极管,而Q15集电极接的是电阻(二极管可以在交流时忽略),又因为Q16和Q15的电流同相,所以电压就反了个相,额,真的很神奇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另外,建议楼主在做功放时,好好测试一下各个管子的工作状态。对你理解三极管很有帮助。 ...

好的,我也正郁闷呢,双电源,但输出 怎么也不是0,加个输出电容4700uf,音声就听不得了,高频变坏,沙沙啦啦的响,低频到是挺给力,不接电容,声音还行一般,但输出三极管一会
就烧了 ,并联单通道4个三极管,一下子全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童鞋,你也都说了,这是镜像电流源嘛,所以呢,Q15集电极的电流等于(或者线性相关)Q16集电极的电流,而Q1 ...

大侠,说实在的,讲的真好, ,

网友:
中点不为零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另外哈,这里的Q16和Q15很神奇滴,因为Q16的集电极接的是个三极管,而Q15集电极接的是电阻(二极管可以在交 ...

Q1走的是反相交流信号,那Q17走的是正相信号吧?这能叫做桥式电路吗?
Q1从电流镜像级过来,信号是经过放大了的吧,放大倍数差不多是hfe吗?
但Q17基极输入交流信号的放大位数是多少呢?和Q1的放大倍数一样吗,怎么算呢?  R32/D6/q117的基极组成的电路能算做一个电流源吗?

楼主:
dudududu大侠非常感谢呀

网友A:
Q1基极的信号是反相滴(相对于输入信号),在Q1的集电极,也就是传送给后级功率管组的,是同相信号;
Q17的,输入级,一样,也是反响信号,Q17的集电极同样传输给后级同相信号;
Q1和Q17的关系,应该说交流信号是一样滴,放大倍数也一样,但是直流工作点不同,他俩共同驱动后面的功率管,应该理解为推挽式工作更合适,桥式的话,算是半桥吧(有点不专业);
Q1得到的信号应该是放大了的,具体倍数就比较麻烦了,我懒木有算,但是肯定不能使hfe的,而且要远小于hfe(有点类似于运放闭环增益要远小于开环增益,才能稳定),另外整机的电压增益是由差分输入级、Q13Q14共基极、以及Q1Q17电压放大级提供,不过个人认为贡献最大的,应该是电压放大级,但是Q13Q14的负载是镜像电流源,所以增益也是很高滴,额所以说嘛,这种多级电路,每级的增益算下来还是挺麻烦的;
R32/D6/q117的基极组成的电路能算做一个电流源吗?如上所述,是电压放大级的一部分,不是电流源。
额,你应该好好复习模拟电路课本

楼主:
引用 网友A:
Q1基极的信号是反相滴(相对于输入信号),在Q1的集电极,也就是传送给后级功率管组的,是同相信号;
Q17的 ...

谢谢前辈,中午了,吃饱了回来再消化一下你的话

网友C:
引用 楼主:
好的,我也正郁闷呢,双电源,但输出 怎么也不是0,加个输出电容4700uf,音声就听不得了,高频变坏,沙沙啦啦的 ...

功放是要调静态工作点的。所以你好好检测每个管子的工作状态就会很有理解了。这个问题主要就是差分不对称引起的。主要方向是第一级的电压放大级调整。

楼主:
引用 网友A:
Q1基极的信号是反相滴(相对于输入信号),在Q1的集电极,也就是传送给后级功率管组的,是同相信号;
Q17的 ...

谢谢前辈,明白一些你的话了,但是最不解的是输入Q1和Q17的信号是如何保证放大位数一样的(Q14和Q13放大倍数可以算出来吗),若输入信号放大倍数不一样的话,声音会不对的吧.
这种推挽方式有什么好处呢?是不是不工作时可以降低功耗呢?对声音有帮助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功放是要调静态工作点的。所以你好好检测每个管子的工作状态就会很有理解了。这个问题主要就是差分不对称 ...

谢谢,放大级在输入为0时,输出有0.3v左右,这算是正常吗

楼主:
我量着差动级集电极间相差0.6v,我是用的单晶体管2n3904,

网友A:
2N3904貌似做放大用不是很合适,我们的产品大多都是把它用来当温度传感器用的
另外,可以很负责人地告诉你,Q14和Q13的放大倍数是可以计算滴,不过稍微麻烦些,如果你已经学过三极管的各种模型,也学过KVL、KCL,那么计算应该就问题不大了,我懒哈,就不去算了,按照这个图,理论上是完全对称滴,所以放大倍数也应该是相等滴,但是因为元器件之间的差异所以,有个大神说过,世界上没有完全一样的两个东西
这也就是为什么,发烧友们,做一个放大器,那么纠结,因为对称的三极管要配对,连电阻电容也要配对,这个配对,就是买上千个同样型号的材料,一个一个找,找出两个参数最接近的组成一对........元件严重不配对的直接后果,就是上下工作点不一致,导致输出直流偏移很大;
所以,人是很聪明地,引入负反馈,就能很大程度上克服这个问题,普通负反馈不够用的话,还可以用交流负反馈,就是一楼图里面那两个头对头的电解电容,最后面这个电路的C6也是这个用意,要是这样还不好使,还可以加入直流伺服电路,总之,办法是很多滴。
但是,又有发烧友说啦,这些负反馈,会引入瞬态失真,所以会影响声音的听感,所以,他们还是会拼命的去配对啊配对啊配对........
回到你的问题:这种推挽方式有什么好处呢?是不是不工作时可以降低功耗呢?对声音有帮助吗?
这种电压放大级,好处嘛,还真不好说,因为大部分差分输入结构的下一级,都是这样的,用起来很简单,和前面的差分电路连接很方便,调试工工作点也很容易,可以直流耦合........跟功耗没什么关系,对声音的影响,我表示不了解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量着差动级集电极间相差0.6v,我是用的单晶体管2n3904,

这个电路对元件配对要求很高,Q1/Q2, Q4/Q5, Q3/Q6, D1+D2/D3+D4要两两精密配对才能保证静态工作点一致,对于初学者来讲调试难度较大。

网友D:
咦,楼主现在讲的到底是1楼的图还是18楼的图呀?

楼主:
引用 网友D:
咦,楼主现在讲的到底是1楼的图还是18楼的图呀?

前辈:是18楼的仿真照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2N3904貌似做放大用不是很合适,我们的产品大多都是把它用来当温度传感器用的
另外,可以很 ...

谢谢前辈,有空再看看清华出版社模拟电路,正在看日本翻译来的晶体管电路的书,模型啥的早忘了

楼主:
三极管配对还真不会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放大级在输入为0时,输出有0.3v左右,这算是正常吗

0.3V已属正常范围。就算这一台调好了,如果是批量生产时也会有这个误差出现的。

网友A:
楼上,0.3V是很大的输出直流偏移了哇,耳放,一般要控制在10mv以下,通常都会做到5mv以下;
功放的话,应该也至少要做到50mv一下吧
03V,要是负载是4Ω的喇叭,那静态的时候岂不是有75ma的直流电流一直流过喇叭,岂不是很刺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上,0.3V是很大的输出直流偏移了哇,耳放,一般要控制在10mv以下,通常都会做到5mv以下;
功放的话,应该 ...

是呀,我配对不精确的话,加了个4700uf的电容,声音咋就变的那么难听了呢?
不加一会管子就完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是呀,我配对不精确的话,加了个4700uf的电容,声音咋就变的那么难听了呢?
不加一会管子就完了 ...

先确定有没有自激。
最基本的配对方法就是万用表测HFE,在一大堆管子里面筛选出HFE尽量接近的(误差2%以内),这样简单配对后中点做到<30mV问题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先确定有没有自激。
最基本的配对方法就是万用表测HFE,在一大堆管子里面筛选出HFE尽量接近的(误差2%以 ...

看来我要买点仪器了,先买个示波器,我的万用表也不给力呀,unit-33好像是,30多块钱买的,不能测hfe,
应该是自激了吧,原来都没有想过,想的太理想了

网友:
还是要老老实实滴,把每一级的静态工作点都测试一遍,了解哪一级出问题,或者偏离设计太远,然后看看有没有自激;
这些电路,都是深度负反馈的,一般就算不配对,也不会偏差太远,应该是电路哪里有问题;
另外,除了gzhuli 说的配对HFE以外,还要配对Vbe;
记得当年第一次焊分立功放,输入级是全对称差分,然后全对称电压放大,后面两级功率输出级,元件就是普通材料,也没有配对,刚做好,输出也是有0.5V左右的直流,用示波器测试,也没有发现自激,最后发现是输入端对地的电阻虚焊,焊好以后,输出直流直接就降到50mv以内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三极管配对还真不会

配对就是做个三极管的测试架,把三极管处于放大状态,分别量个三极管的集电极电压,如果两者相差不远,那就配对在一起,同时,你的电阻电容也要配对的,能相差太多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话说这个是华为的专利呀~

专利这东西很扯淡,70年代初就这么用了。当时有个电视机电路图中称之为NP电解电容,其实是局部翻译,全称应该叫非极性电解电容。日本三洋电视中有直接工艺做成的非极性电解电容.

网友B:
BJT的配对很简单,自己搭个简单电路(比如带发射极直流负反馈的共发射极电路)测。。。HFE相差 +/- 10% 之内就可以。
俺感觉Vbe似乎不是很重要吧?
俺比较喜欢的 β22 的part list 里也没提到关于Vbe的问题。

网友D:
差动放大一般匹配HFE就足够,电流镜才对Vbe比较敏感,不过分立电流镜一般都会加入Re来弱化Vbe差异的影响,通常也不需要特别去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D:
差动放大一般匹配HFE就足够,电流镜才对Vbe比较敏感,不过分立电流镜一般都会加入Re来弱化Vbe差异的影响, ...

哦,你说这个俺才想起来,似乎 β22 的电路里没有使用电流镜。。

楼主:
之前一真做不成功就想前级放大和后级放大分开来做,调起来可能方便一些

楼主:
我这样加了反馈后,测得输出是0.3v,差动集电极之间电压为0.6v,这应该是差动的两个2n3904不匹配造成的吧?

楼主:
这图是照抄的书上的,就是三极管用的不一样,

网友D:
又是新图了,唉。
差分管的集电极负载都不一样,怎么可能对称嘛。
R7不要直接接地,要串个电解电容,像1楼那样,这样勉强可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BJT的配对很简单,自己搭个简单电路(比如带发射极直流负反馈的共发射极电路)测。。。HFE相差 +/- 10% 之 ...

这样测hfe,可以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样测hfe,可以吧?

可以,单纯测HFE的话,只用个共发射极电路就可以。

不过配对的话,用两个电路,测两个集电极之间的电压就可以了,压差越小越好。

给你找了个页面,你看下:http://www.qrp.pops.net/general-electronics2010.asp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又是新图了,唉。
差分管的集电极负载都不一样,怎么可能对称嘛。
R7不要直接接地,要串个电解电容,像1楼 ...

大侠,我错了.
加了电容电阻仿真果然可以了,没有直流偏压了.谢大侠

楼主:
那本日本的晶体管的书为什么没有加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单纯测HFE的话,只用个共发射极电路就可以。

不过配对的话,用两个电路,测两个集电极之间的电压 ...

这个就是用的差动电路原理是吧,谢花生大侠,
那网站的图片真是漂亮.
也wonder花生大侠怎么上这么多网站,哪找的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单纯测HFE的话,只用个共发射极电路就可以。

不过配对的话,用两个电路,测两个集电极之间的电压 ...

悲剧了,人家测了半天最后有一个结论:I measured 6 2N3904 transistors and the tabled results remind us why this transistor isn't the best choice for matched BJT circuits.
我就正好用的这一个

楼主:
当然也没说最坏,

楼主:
是没加电容的原因,加了之后就没有偏置了

网友:
才6个下结论太早了,起码测60个再说。
而且他第三对的结果是17mV,这个可以了,1/6的配对比率不算低了。

楼主:
书上没加,应该是加了输出电容的原因吧

楼主:
图片质量严重受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