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T8F08A+enc28j60移植网络协议eth_rem_dev-1.0成功附代码原理图...

楼主(2012-05-14):
里面有个开关,可以选择使用MEGA8或LGT8F08A做主控,原理图实际上是官方的原理图,
只是改了下接口代码并且添加串口打印信息。
原理图和代码一起打包上来
用 LGT8F08A做MCU时时钟被我分频为16M,因此串口输出的是19200,用M8时输出为 9600

验证在MEGA8或LGT8F08A都能ping通,不掉包.可以用程序指令控制LED灯
udpcom_w98.exe secret,t=1 192.168.1.200
udpcom_w98.exe secret,t=0 192.168.1.200

附上位机源代码和执行程序

udpcom_w98.exe secret,t=1 192.168.1.200
udpcom_w98.exe secret,t=0 192.168.1.200

附LGT8F08A 源代码和官方原理图

原理图仅供参考,具体接线请看 enc28j60.h 中的定义

明天有空再上图。
另外我想把代码移植到 eth_rem_dev_tcp-2.4.0 时,发现串口有时输出乱码,有时没有输出。
后面我把数据的缓冲改小后基本移植成功,可以ping通,可以通过网页打开LGT8F08A+enc28j60 搭建的 web服务器,但是总是出现莫名奇妙的错误,有时还会重启。
不知道怎么回事?
初步估计是内存溢出导致的,不知道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的么。
明天再继续研究!
//-------------------------------------------------------------------------------------------------------------------------------
来张AVRUSB-MEGA8接ENC28J60模块的图片吧,那个miniUSB是USB转232,用的是CP2102方案

再来已经在MEGA8上运行WEB服务器成功的代码,但是在LGT8F08A上重启的代码

再附上HTML网页编程的资料,网上搜集的

网友A:
enc28j60价格不菲吧?有realtek的方案吗?

网友B:
512B SRAM跑TCP/IP?楼主蛋疼得很。

楼主:
引用 网友B:
512B SRAM跑TCP/IP?楼主蛋疼得很。

官方代码在这:http://tuxgraphics.org/

确实闲的蛋疼,公司没啥事做....
1.0版本的只支持UDP协议,所以LGT8F08A跑起来表示无压力!

我今天移植了eth_rem_dev_tcp-2.4到MEGA8板上OK!

2.4版本可以运行 WEB服务器。

但移植到LGT8F08A上就出错了,经常重启,应该内存不够。
我用的是很久以前买的一直在在吃灰的ENC28J60模块用杜邦线搭建起来的。

网友B:
MEGA8有1KB SRAM,LGT8F08A只有512B……
真不知道这么少资源的单片机挂网络上有什么意义,跑个协议栈就把ROM/RAM用得差不多了,还能干啥。

楼主:
引用 网友A:
enc28j60价格不菲吧?有realtek的方案吗?

价格就不知道了,我就是玩玩,研究下而已,没想过做产品

网友C:
引用 网友B:
MEGA8有1KB SRAM,LGT8F08A只有512B……
真不知道这么少资源的单片机挂网络上有什么意义,跑个协议栈就把RO ...

现在时髦把原来485通信的仪表挂在内网上,其实数据还是原来那些数据 ....... UDP协议就够了!不要说单片机挂网络没什么意义,用DCN网取代485网我认为还是有很大的意义的!

至于用TCP的关键问题是,现在大家用的TCP协议大部分不是自己写的,都是移植的,这就导致了RAM的不够用 ...... 用51裸奔跑个TCP协议传输原来485的那些数据,1K的RAM足够又足够了 ....... (别跟我说协议不完整,没自己写过的没有发言权!)

网友:
标记一下!!!

网友(2012-07-12):
留着以后看

网友:
值得学习一下,顶~~~

网友:
引用 网友C:
现在时髦把原来485通信的仪表挂在内网上,其实数据还是原来那些数据 ....... UDP协议就够了!不要说单片 ...

标准?分片重组有做吗?

网友:
mark。需要研究学习下

网友:
mark,单单跑UDP就足够了

网友:
对于tcp/ip协议,一直是仰望状态,……不知何时才敢于尝试

网友:
一直没有理解,这个udp协议 为什么有220 byte限制

楼主:
我也不懂,我仅仅是把接口改成LGT单片机的接口,然后做测试,UDP  TCP协议也仅仅是略懂,没有空去深入研究,也就是移植过来玩玩,有空还是把它跑到STM32上比较实在

网友(2012-08-31):
楼主可以试着移植一下KSZ8041的片子,这个片子的价格还可以,而且还有双PHY的

网友D:
看看老外的一个AVR/UDP实现, 连网络模块都省略了 http://www.cesko.host.sk/IgorPlu ... 20%28AVR%29_eng.htm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看老外的一个AVR/UDP实现, 连网络模块都省略了 http://www.cesko.host.sk/IgorPlugUDP/IgorPlug-UDP%20%2 ...

这个产品,我关心的是的单片机怎么样把以太网的差分信号给解出来。如果可以的我认为产品RS485就完全没有必要用LBC184这类TI做的片子了,我觉得你理解错了,他那个RJ45就是一个以太网模块,通过串口的方式来通信的。

网友:
RJ45 是个连接座子。LZ仔细看看阿, 原理图上链接的RJ45 线序是 1,2,3,6 典型的10TClass链接。1/2一组,3/6一组。3/6组短接说明本电路只有发送,没有接收。 Tx+/Tx-的标注不是串口通讯,表示的是Eth发送端差分。如果是232 何不接到PD0/PD1的Rxd/Txd?!

这个老外的用例是用时序模拟UDP的包, 和Vusb,AVR模拟USB是异趣同工 妙

网友(2012-11-30):
如果能开发出能运行PHP ASP+SQL数据库的微型低功耗服务器就厉害了,加油!不过我想知道能支持到这个程度的需要什么样的程序? 有开发出来的么?

网友:
实在是很厉害,做网络转串口模块?

网友:
引用 网友E:
象 AVR模拟USB 这样 ‘成功’  的 东西,时不时的出 兼容性问题。

不好意思我没有遇到过……
学校的电脑试了10多台……家里5台从赛扬III到i5都没问题

网友(2013-08-02):
引用 网友D:
看看老外的一个AVR/UDP实现, 连网络模块都省略了 http://www.cesko.host.sk/IgorPlugUDP/IgorPlug-UDP%20%2 ...

这个N

网友:
引用 网友E:
象 AVR模拟USB 这样 ‘成功’  的 东西,时不时的出 兼容性问题。

我不认为AVR模拟USB有什么问题

我这边的产品有
M8版VUSB的89Cx051烧写器(HID)
M8版VUSB的EM卡烧写器(HID)
M8版VUSB的EM卡自编程门禁读卡(HID)
M8版VUSB的Mifare烧写器(HID)
M8版VUSB的Mifare自编程门禁读卡(HID)
M8版VUSB配合nRF24L01的Mifare远程烧写器(HID)
M8版VUSB配合nRF24L01的Mifare远程门禁更新(HID)

不需驱动程序从来就没有什么兼容性问题

常见的68R 1k5R ZD3.6v
很多人认为差一点还是省略ZD无关紧要
其实这是经过计算的
动到任何一个其他都要重新计算
尤其是在对电压相当敏感的笔记本USB上特别重要

网友:
都是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