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AVR STUDIO 5或6的设置方法

楼主(2012-05-14):
以前只是是用Keil搞51,现在想换下口味,但搞不定。有没有哪位大哥做个示范,帮下我们这些新手

网友A:
在本论坛点击‘精华’就能看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本论坛点击‘精华’就能看到

版主贴出的是4的,5和6的界面跟4的完全不一样,用了VS2010shell,我摆弄了半天才装上了.net4,再搞半天才装上了VS2010,再装上avrstdio5,更新了仿真器固件,开了个工程,包上了LGT的头,选上了MKII,最后调试时出现

楼主:
我贡文不好看不懂,有没有那位大哥指导一下

网友B:
是官方LGT演示板吗?哥们儿您目标板没接电。可不是目标板灯亮了就行的。

5的详细教程我刚刚发了一个,可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官方LGT演示板吗?哥们儿您目标板没接电。可不是目标板灯亮了就行的。

5的详细教程我刚刚发了一个,可供 ...

谢谢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