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ENC28J60怎么向局域网发送数据和接收数据

楼主(2012-05-14):
51单片机+ENC28J60怎么向局域网发送数据和接收数据?能给段代码吗?

网友:
需要移植一个 TCP/IP 协议、

网友:
也不一定,裸奔的话也可以,现在很多开板板的网络其实都是裸奔的,虽然功能比较少,但是简单的通信没有问题。

楼主:
下图是我的单片机的程序,这些程序应该是ENC28J60的驱动吧?那么我要怎么才能传输数据呢?另外51单片机用TCP传输数据好还是UDP传输数据好?

网友:
正在学习,关注中。。。http://www.ourdev.cn/thread-5476257-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