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q、微博、邮箱的时间与系统时间相差8个小时,怎么改正!

楼主(2012-05-14):
我的qq、微博、邮箱上面显示的时间比我的电脑右下角任务栏的时间晚8个小时,任务栏的时间是对的。
在百度、google找了好多圈,都没找到解决方法。

我的windows时区设置的是北京时区,也和服务器同步了时间,BIOS里面时间也是对的,语言和地区也设置的“中国”和“中文”。

但是qq、微博、邮箱等涉及网络的时间还是错误的,都滞后8个小时。

不知道有没有人遇到过这个问题?  网上都找不到有效的方法,请大家帮忙!折腾了我一个晚上了。。。。。

网友A:
win7系统关闭夏令时后解决问题。

网友:
还没遇到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win7系统关闭夏令时后解决问题。

我是xp系统,怎么关闭夏令时啊?

网友B:
哈哈,楼主别改回来,你就留着等人膜拜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哈哈,楼主别改回来,你就留着等人膜拜吧!!!

膜拜什么啊?  很郁闷的说。。。   微博网页上的时间都滞后8个小时,起初还纳闷怎么大家都是夜里两三点钟发微博,原来我的时间滞后了。。。。

网友:
某天地震了什么的,你跟着发个消息.....  不知道以前百毒上出现的“神贴”是不是这样出来的

楼主:
今天又发现chrome、firefox浏览微博、邮箱显示的时间是错误的,
但是用IE浏览微博、邮箱显示的时间却是正确的时间。  真的是太奇异了!!!!!!  有没有人能解释一下啊???

网友C:
看看这个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看这个设置

谢谢!  我是设置的“中国”和“中文”。。。。    有没有人能帮忙解决啊?

网友:
膜拜,没遇到过

网友(2012-07-16):
我也遇到了个 灵异问题
XP系统,系统音量无法控制,大小一个样,静音也没用,总之,播放MP3一个劲的唱呀。。。
大家都认为是驱动问题,这么RZ的情况我能想不到么?
声卡驱动试了N个 N>=5
装系统前也是XP系统,正常的,通过驱动精灵备份过驱动的,用那个备份的声卡驱动,音量失控依然!
除了换版本重装外,还有什么办法么?
需要说明的是,现在音量失控的XP是GHO版的,以前装过超百台机器,没出过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