演示版(不是JTAG)的散件包的元件识别,有么

楼主(2012-05-14):
散件包到了
是演示版
不是JTAG
但是貌似在论坛没有找到元件识别和安装
当然芯片、排针、232, 电源、这些是不用说的

问题是电容电阻
貌似散件包中电容电阻的个数少于板子上画出来的电容电阻的个数
那些是不用安装的

需要安装的 值多大

网友:
我焊好了,电容有五个C1到C5容量一样都是1U(估计为检货方便,没有发C30.1U的电容),电阻只有一个就是R1。我遇到的问题就是坛上的资料好像说过仿真器是可以给演示板供电的,但我发现JTAG的VCC引脚并没有电压。

楼主:
谢谢二楼,我昨晚瞎蒙的,正如你说的,另外,晶振和晶振的电容没提供,另外,两个插座缺口向外,另外,紧靠mcu 的三个跳线可要看仔细了,另外,现在给的排针是黑色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给的排针,是邮购部的镀真金的版本。

1. 请留意我们公布的演示板的高清图片,晶振和晶振的电容都没有 ...

1.怪不得焊接排针的时候有一种很爽的感觉
2.新版本最好用LDO,不用两个二极管降压
3.如果还用两个二极管,千万千万,焊盘做大一点,
我猜测,瞎猜的,成品演示板和JTAG板供货紧张,是因为那两个二极管不好焊接

楼主:
用手机回复的内容又被吃掉了

网友:
哪两个二极管比焊盘大了一圈

网友B:
今天收到东西了,把仿真器R26用0R电阻短接,就可以用仿真器给目标板供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今天收到东西了,把仿真器R26用0R电阻短接,就可以用仿真器给目标板供电了 ...

谢谢!怪不得演示板LED亮烧写却不成功,单独供电就烧写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