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B6064H 输出电流不受控

楼主(2012-05-14):
     用THB6064H做了一个三个电机一起驱动的板子,三个电机运转都正常,但第一个THB6064H芯片发热非常厉害,另外两个6064H基本是温热,测了一下输出电流,第一个是4.5A,另外两个都是3A,而我实际设定电流是3A; 再将第一个6064H的电流设定为2A,一运行,还是输出4.5A,说明第一个芯片电流不受分压电阻控制 (Pin5 (Vref)的输入电压是正确的,电流采样电阻也是OK的).
    三个电机的电路基本完全一样,仔细检查所有外围器件,并用万用表测量Pin1--Pin25所有引脚电压,均与第二个和第三个芯片完全一样,基本可以肯定外围器件正常;
    再更换THB6064H芯片,现象依旧,说明不是芯片问题;
    板子上,用了LM2575离第一片THB6064H很近,但滤波做的不算很差,用泰克示波器测纹波很小,怀疑问题是不是LM2575的高速开关对THB6064H产生干扰
;
实物图片如下:
    不知道有谁遇到类似情况没?

网友A:
 这个可能要截 PCB 文件的图片上来看看才行。

 用的6064H,也可以先检测一下两个斩波电容是否已经失效。比如断裂了、虚焊,或者是错焊成0.1uF

另外,设计板前没有看过芯片应用资料? 像这样多路整合的,最好是每个芯片都单独加一个电解电容滤波。现在这个板,估计效果好极都有限。这个可以看看阶梯波就清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可能要截 PCB 文件的图片上来看看才行。

 用的6064H,也可以先检测一下两个斩波电容是否已经失效 ...

两个斩波电容用的是470pf的,斩波波形用示波器测是正常的...
每个芯片的电源滤波电容没用电解电容,用的是100UF/50V的钽电容...

看过其它的6064H的5V电源好像都是 复合三极管+7805  或  LM317,这里用开关式芯片是不是不合适...

图片如下:
其中安全间距为15min,最小线径为25mil

另外看了你的步进电机驱动器视频,感觉做的真的专业....
顺便把我这个破板子前些日子用手机拍的一段视频也传上去...芯片没加散热片,加了块塑料板直接放在开关电源外壳上了,所以第一个电机不敢接...
视频地址: http://v.youku.com/v_show/id_XNDAxMjUyODI0.html
希望多多指点......

网友:
正在研究这个,关注中

网友B:
断开2575,用外部提供电试试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断开2575,用外部提供电试试呢

恩,明天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