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升压使用与串联使用效率对比

楼主(2012-05-15):
我需要用7.2v的电压,但不知道是直接将6块5号电池串联使用,还是6块电池并联后再升压使用的效率高,请问到底哪种方式好一些???

网友A:
当然是串联,一般情况下成本低、因元件少而故障率低,电源效率高。
除非有其他特别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然是串联,一般情况下成本低、因元件少而故障率低,电源效率高。
除非有其他特别原因。 ...

我想让它容量大一些,是不是并联升压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想让它容量大一些,是不是并联升压好

不是,容量一样,1.5V升压电路的效率可不是很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