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OTP的单片机哪个性价比最高

楼主(2012-05-15):
合泰,义隆,松翰,等等。要从开发工具,编译器,稳定性分析,做权衡比较

网友A:
国产的最便宜,不过都只能用汇编。不可以用C语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国产的最便宜,不过都只能用汇编。不可以用C语言

用OTP单片机必然要做好用汇编的准备!呵呵!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用OTP单片机必然要做好用汇编的准备!呵呵!

每个厂家的命令都不一样,想想都可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每个厂家的命令都不一样,想想都可怕。

自然尽量使用一家的OTP单片机!

网友C:
国产单片机吧 虽然说是国产 内核都是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国产单片机吧 虽然说是国产 内核都是一样的

国产单片机,国产单片机不就是台湾单片机吗?国内哪有什么单片机?

网友:
国内还真没单片机

楼主:
上海芯圣不知道算不算国内的?

网友:
花洒品牌

网友:
国产单片机太多了   远的不说 就是阿莫的lgt应该算国产吧?

网友D:
三个都是经过市场认证的,可以放心使用,出现的问题大多是设计或者程序有问题,真正IC的问题不多见。
和泰据说不错,不过我没用,我用松翰的开发工具不错,义隆的开发工具比较烦人 ....

楼主(2012-08-17):
在网上查看一些OTP单片机资料。
芯睿的ICE如此烦人,一个系列就要用一种。

芯圣单片机:
开发环境还好,编译器一个和仿真通用。

但是一打开datasheet就看到这些文件,就让人不敢用了。

不知道哪家的OTP性能稳定,并且能提供开发工具和技术支持等等!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网上查看一些OTP单片机资料。
芯睿的ICE如此烦人,一个系列就要用一种。

这个正常,因为本来就不是设计用于维持生命的芯片或者植入人体的。因此不能用于做这些设备。

网友:
mikkon便宜 用过很多

楼主:
在网上又找到了赛元的单片机。使用keil编译器,看上去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B:
每个厂家的命令都不一样,想想都可怕。

没有啥可怕  都是精简指令集的  基本指令都雷同 只是助记符不一样  ,但是大部分助记符还是差不多的  边写程序 边查手册 估计写个几百行  指令就差不多都熟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网上查看一些OTP单片机资料。
芯睿的ICE如此烦人,一个系列就要用一种。

OTp的稳定性 都不错的  这种声明 在很多芯片中都有的  包括国外大公司的。

网友:
合泰的芯片不错,C编译器非常好用(做小程序),就是不支持指针,数组不能超过256。其它没什么问题。我现在做的一些小东东,1K的ROM都用C做。讨厌汇编。

网友E:
这东西能便宜到什么程度?几厘/pcs?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东西能便宜到什么程度?几厘/pcs?

量大就不一样了.比如使用STM8S103F2,1.8元左右,如果每个月量产100K,需要18万,如果选择OTP单片机,可以在6毛左右,那就可以省12万!

网友:
引用 楼主:
量大就不一样了.比如使用STM8S103F2,1.8元左右,如果每个月量产100K,需要18万,如果选择OTP单片机,可以 ...

相同性能和功能的OTP的和STM8S103的比,好像没有吧。

有很多不需复杂功能,甚至A/D都不需要的产品用OTP的台湾的很便宜,稍微复杂一点的产品用OTP的台湾的就太痛苦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三个都是经过市场认证的,可以放心使用,出现的问题大多是设计或者程序有问题,真正IC的问题不多见。
和泰 ...

我也用过松翰和义隆的,感觉还是松翰比义隆的要好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