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PC控制喷码机的问题。

楼主(2012-05-15):
有做喷码机行业的吗?市面上的喷码机能不能有PC控制,通过串口或网口发送需要打印的字符串?询了几家都没有这样的功能。项目急需啊。

网友:
有做成PCI接口的高精度喷码板,直接接电脑pci接口上

楼主:
我是说包装机上用的喷码机,独立的一套设备

网友A(2012-06-30):
引用 楼主:
我是说包装机上用的喷码机,独立的一套设备

我有这样的喷码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有这样的喷码机

资料发来看看,waterx3@126.com

网友:
喷码机大部分可以哦那个激光打标机代替

网友(2012-10-15):
广州益达是做喷码机的。ECJET

网友(2013-01-31):
需要可以打400-6686-088

网友(2014-05-05):
楼主搞定没?我已经实现并运行2年了,可靠稳定运行得到客户认可。

网友B(2020-07-04):
有没有这种功能的喷码机,可以先预设好几个需打印好的数字,然后由外部控制器plc根据实际情况来自动决定打那一个预设的数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有没有这种功能的喷码机,可以先预设好几个需打印好的数字,然后由外部控制器plc根据实际情况来自动决定打 ...

易达的喷码机我用过,支持串口通信的,可以直接用PLC发送串口命令让喷码机实现喷码字符更新。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没有这种功能的喷码机,可以先预设好几个需打印好的数字,然后由外部控制器plc根据实际情况来自动决定打 ...

肯定有这个,预设字符串,通过串口发送到喷码机里,用命令选择哪个喷码!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易达的喷码机我用过,支持串口通信的,可以直接用PLC发送串口命令让喷码机实现喷码字符更新。 ...

这个小字符的要3W+?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这个小字符的要3W+?

我用的型号是ECH700。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用的型号是ECH700。

什么价位啊!

网友:
不知道,不是我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