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MOS驱动问题,有波形

楼主(2012-05-15):
按照这个电路连线之后,感觉mos9540不能很快关断。

我对mos不熟悉阿,很陌生,大家帮忙看一下

网友A:
mos后面是什么电路??PWM频率是多少》?

这都是有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mos后面是什么电路??PWM频率是多少》?

这都是有关的!

PWM30k的,后面接了个串100mh电感后并10uf电容,负载就是一个lm7805

网友:
MOS 关断速度只与 VGS速度有关,楼主这里用单管集电极控制,上升速度慢,所以关断慢。

网友:
电感之前还少了个续流二极管。

网友:
楼主是要降压啊   PwM频率高的话  要用互补管驱动。用你这种电路的话 电阻小点才行 (但是电阻小的话  功耗就上去了)所以最好还是用互补管驱动   除非你的开关频率很低很低。楼上也说了  还少个续流二极管呢。   给你个参考线路把   这个电路 也是降压  2A负载电流  效率 85%  (其中的参数 不一定最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