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经解决-JTAG烧写程序出错 0x0000 is 0xFF, 给新手参考

楼主(2012-05-15):
其它正常,就是最后一步出现的,看图,求解,多谢!

JTAG板似乎可以给演示板供电,
因为演示板上面的LED亮了,
然后每次烧录都出现这个问题。

怀疑芯片有问题,就用另一个芯片在面包板上面搭建了一个最小系统烧录,因为没有LED指示,
习惯性地用万用表测量了一下电压,发现严重不足,于是是返回演示板,加接电源,烧录,顺利解决。

都是因为LED太强了,一点点电就能亮。

网友:
你试试看能不能调试? 可能是JTAG的连接问题。

网友:
我以前也有同样的问题,也是加了外接电源。

网友:
今天也遇到了,顺利解决

网友:
没看明白怎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