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AR下调试UCOS,任务列表无信息输出

楼主(2012-05-15):
调试UCOS时Task List 无内容
Queue List
而OS_Q_EN 已经配置为1了。

Status 列表
加上空闲和统计任务确实是8个任务。。。

求指导,为什么调试列表没信息。。。

楼主:
没人回啊。。。
求i55X前来指点。。。

网友A:
碰到过同样的情况,不知道是不是因为iar版本低了,很多信息都读不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碰到过同样的情况,不知道是不是因为iar版本低了,很多信息都读不出来

我的是6.20版本的,你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留名 15字

哪里有15字。。。

网友C:
OSTaskNameSet和OSEventNameSet被你删除了呗。
别用山寨移植,用官网的移植版本。

楼主:
引用 网友C:
OSTaskNameSet和OSEventNameSet被你删除了呗。
别用山寨移植,用官网的移植版本。 ...

就是官网移植。只改了中断向量名,和加了一个时钟函数。。。
你说的两个函数,我找找看有没有。。。

网友:
我之前也遇到这个问题,没解决,直接用KEIL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是6.20版本的,你呢?

我的更低,5.0

网友:
OS_DEBUG_EN  这个配置了没有 , 试试看

网友C:
好了吗?楼猪?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了吗?楼猪?

木有,后来出了更棘手的问题,就没弄了。。。

网友:
还没好丫

网友(2012-07-12):
遇到相同问题!

网友D:
重新建立了干净的STM32工程,重新移植的UCOSII ,现在都正常了,建议从头做一遍

楼主:
引用 网友D:
重新建立了干净的STM32工程,重新移植的UCOSII ,现在都正常了,建议从头做一遍 ...

哦,这样啊。有段时间没搞了。这会儿,没什么空。回头有时间再弄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好了吗?

还没好,开始用UCOS只是学习学习的,发了帖子之后,手头有其它事,后来一直没时间再去整那个了。。。
可能要9月份才能有空闲,我到时接着弄。。。

网友:
这样也行!

网友(2014-04-28):
引用 楼主:
没人回啊。。。
求i55X前来指点。。。

请问楼主这个问题解决了么?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

网友: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求解

网友(2014-09-05):
本人也遇到相同的问题,直接在官网上面下载,没做任何修改,纯软件debuge,IAR版本,AN1018上面写是V5.X都行,我的是V5.4。结果是任务list里面,任务名称是空白的,其余信息都有。求高人解决。

网友:
ucosiii听说有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