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位单片机,大数运算,可以运算任意位数的乘除法

楼主(2012-05-15):
#include <REGX52.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BIT 10
//WriteBy :Rlogin Xukaiming
/************************************************************************
函数功能: 大数计算
   参数1: char szByNum[] //被乘数
   参数2: char szNum[]   //乘数
   参数3: char aryResult[]   //积 用来放结果
************************************************************************/
void BigNumMul(char szByNum[], char szNum[], char aryResult[])
{
    int nByNumLen, nNumLen, nTempLen, nResultLen ;
    int i,j,k,l;
        //结果长度
        nByNumLen         =   strlen(szByNum);
        nNumLen                =   strlen(szNum);
        nResultLen  =         nNumLen+ nByNumLen;
    //乘数长度从右向左依次
        l =  nResultLen-1;
    for (i = nNumLen-1; i >= 0; i--)
    {

        nTempLen = l;

        for (j = nByNumLen-1; j >= 0; j--, nTempLen--)
        {
            //结果第一次从最后一位开始,第二次从倒数第二位开始放
                        aryResult[nTempLen] = aryResult[nTempLen] + (szNum[i] - '0') * (szByNum[j] -'0');
        }

        //进位处理
        for (k = l; k >0; k--)                           //从后往前处理
        {
            if (aryResult[k] > BIT)
            {
                aryResult[k-1] = aryResult[k-1] + aryResult[k] / BIT;
                aryResult[k] = aryResult[k] % BIT;
            }
        }
                //下一次得从倒数第二位开始
        l--;
    }

        for(nResultLen=nResultLen-1;nResultLen>=0;nResultLen--)                //变成字符串
        {
                aryResult[nResultLen]+='0';
                _nop_();
        }

        _nop_();
}

/************************************************************************
函数功能: 大数计算
   参数1: char szByNum[] //被除数
   参数2: char szNum[]   //乘数
   参数3: char aryResult[]   //商 用来放结果
   参数4: char remainder[]   //余数 用来放结果
************************************************************************/
void BigNumDiv(char szByNum[], char szNum[], char quotient[],char **remainder )
{
        int nByNumLen, nNumLen, nTempLen, nResultLen ;
        int j,k,l=0;
        nByNumLen         =   strlen(szByNum);
        nNumLen                =   strlen(szNum);
        nResultLen  =         nByNumLen - nNumLen+1;   //估计商数的长度

         //将除数和被除数变成10进制数字
        for(j=nByNumLen-1;j>=0;j--)
        {
                szByNum[j] -='0';
        }
        for(j=nNumLen-1;j>=0;j--)
        {
                   szNum[j] -= '0';
        }
        ///////////////////////////////除法就是减法 ?

        for(j=nResultLen-1;j>=0;j--)
        {
                quotient[l]=0;
                while(1)
                {
                        quotient[l]++;                                  //商数加1
                        for(k=nNumLen-1;k>=0;k--)         //减除数的长度即可
                        {
                                szByNum[k+l]-=szNum[k];          //减掉除数
                                if(szByNum[k+l]<0)
                                {
                                        //if((l!=0)||(k+l>1))                //第一次防止借位借到-1位
                                        if(k+l>0)
                                        {
                                                szByNum[k+l-1]-=1;           //借位=10
                                                szByNum[k+l]+=BIT;
                                        }

                                }

                        }        //(szByNum[0]<0)||(
                        if(((l==0)&&(szByNum[l]<0))                                 //符号判断,看有负数没?
                        ||((l>0)&&(szByNum[l-1]<0)))
                        {
                                quotient[l]--;
                                for(k=nNumLen-1;k>=0;k--)
                                {
                                        szByNum[k+l]+=szNum[k];                   //变成了负数,要加回来
                                        if(szByNum[k+l]>=BIT)
                                        {
                                                if(k+l>0)                          //第一次防止借位借到-1位
                                                {
                                                        szByNum[k+l-1]+=1;
                                                        szByNum[k+l]-=BIT;
                                                }

                                        }
                                }
                                _nop_();
                                break;
                        }
                }
                quotient[l]+='0';   //转为ASCII
                l++;

        }
        for(j=l;j<nByNumLen-1;j++)
        {
                szByNum[j]+='0';
        }
        *remainder = &szByNum[l];
        quotient[l] = '\0';
}

xdata char strByNum[8], strNum[8];
xdata char arrayResult[50] = {0};

xdata char arrayquotient[8];
xdata char *arrayremainder;

int main()
{

    int i;

        TH1 = 0xFE;
        TR1 = 1;
    TI = 1;

    //printf("请输入被乘数: ");
        strcpy(strByNum,"9000");
    printf("\n被除数: ");
        printf(strByNum);
        strcpy(strNum,"299");
        printf("\n除数: ");
        printf(strNum);
        //strcpy(arrayquotient,"123");
        memset(arrayResult,0,sizeof(arrayResult));
    //BigNumMul(strByNum, strNum, arrayResult);
           BigNumDiv(strByNum, strNum, arrayquotient,&arrayremainder);
    printf("\n商数: ");
    printf(arrayquotient);
        printf("\n余数: ");
        printf(arrayremainder);
    printf("\r\n");
        while(1);
    return 0;
}

输入输出均为10进制 字符串

应用范围 ,加密解密,DDS的超长的除法

网友:
坛子里以前有过汇编版本的计算

网友:
这么做太奢侈了,还是用汇编更实用。不过作为算法分析的c语言题目倒还是有点用

网友:
对于有硬件乘除法器的MCU下,这个应该用处不大。

网友:
好东西,现在用不上,留着以后用

网友:
在某些场合,还是很有用的。

网友:
高精度嘛

网友(2012-11-15):
大数运算是大学的一个课程设计哦~

网友:
mark ,做一个标记

网友:
学习一下吧,如此运算对8位单片机太奢侈了,还是汇编靠谱的多

网友:
目前有些MCU都内嵌MDU了,不过这个算法也可以学习一下,在不带MDU的MCU中也挺好的

网友:
挺不错的算法

网友(2012-12-22):
学习一下,正好可以用上!

网友:
收藏,日后也许能用上,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一般的大数运算,编译器应该可以直接处理吧。

网友:
这个其实还是有点用处,不过很小众了

网友:
超過32bits可用!

网友(2013-02-04):
大数运算,收藏了

网友:
大数运算,精华啊

网友:
不错,以后肯定有用得着的地方,作个记号

网友(2013-04-25):
不错,作个记号

网友(2013-09-02):
标记学习, 大数运算

网友(2013-10-31):
这个不错,以前得自己写

网友:
标记一下,

网友(2014-03-22):
http://item.jd.com/10828943.html   这本书里面有说过的

网友:
我当年想做一个计算器这  没做成!

网友:
感觉就是加法和减法,这个编译器自带32或64位的处理库,按照32位的最大值21亿来说,需要处理多久呢

网友:
很好很强大,感谢LZ分享。

网友:
最近正好需要。。。感谢楼主。。。

网友:
可以参考参考

网友(2014-04-24):
对于有硬件乘除法器的MCU下,这个应该用处不大

网友:
标记一下,下次要用到再看,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2014-05-24):
这个有用,留记号

网友:
这个确实啊,要是mcu带有硬件乘法器之类的,那上面的也就没有什么用了。

网友:
做密码算法挺有用处的~

网友:
记号一下。还是很有用的。

网友:
以前看到过!现在再仔细学习下!!

网友:
这个算是个算法吧

网友:
BUGbug不管你们说怎么样,我认为对于我等菜鸟还是必须要收藏的!顶!

网友(2014-07-07):
非常感谢啊,今天面试,要求用8位单片机实现乘法运算。我不会做,现在学习了,谢谢啊!

网友:
虽然现在用不到。还是MARK一下,备用吧。谢谢楼主了!

网友:
大数运算,学习了~

网友(2014-08-29):
还记得,刚刚毕业去面试的时候做的题目就是类似的!

网友:
汇编的都有了

网友:
这个还是有点复杂的

网友:
上述代码 line129-133是错的,算出来的余数不正确!
可参考下述代码(肯定不唯一)
    k = 0;
    while(szByNum[k++] == 0);
    for(j=k-1;j<=nByNumLen-1;j++)
    {
        szByNum[j]+='0';
    }
    *remainder = &szByNum[k-1];
我真是闲的蛋疼,人工跑代码,卡壳了。。。

网友:
果断收藏,算法很重要

网友(2014-10-20):
又知道了还有这么样的一种东西。。。。长见识了。。。。

网友(2015-01-16):
正需要,感谢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