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啊,有谁用51驱动过这两块屏啊

楼主(2012-05-15):
有谁用51驱动过这两块屏啊,两块屏都是14脚,背光电压居然是23V

楼主:
沙发自己坐,在谷歌中可以搜到很少的资料,但是没程序

网友:
最好给出控制器的型号及引脚定义说明,说不定就有高人给出驱动!

网友:
控制器的型号?T6963C吧?一般这种屏是自己带负压电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