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潮老师书上P171思考与练习第二题怎么写啊

楼主(2012-05-15):
2.        如果将图5-1中的LED正端接PC0,由I/O口控制,而负端接R3,R3的另一端接GND,这样的设计可以吗?程序需要做那些调整?这样的设计与图5-1中设计方式哪种好一些?为什么。

网友A:
前一个问题容易回答; 可以的,程序上的改动是把控制LED的输出反向输出。

后一个问题要从2个方面考虑:
1.软件上,I/O输出接LED正极好,因为编程的逻辑与实际相同,输出1,LED亮,不容易搞错
2.从硬件考虑,I/O输出接LED负极好。此时LED点亮的电流直接来自电源,从I/O经芯片内部流到地。如果I/O输出接LED正极,那么点亮LED的电流来自AVR自己的供电。当控制LED路数多时,这个问题就要注意,AVR本身的I/O输出电流太大,会造成内部工作的不稳定。这个也是相对的比较,一般布板,GND都是比较大面积的,相比VCC要大,在芯片内部也是如此,因此对于芯片内部讲,GND流过的电流比VCC的大时,相对好些。

我编写教程中的一些思考题,就是硕士、博士也不一定会给出正确全面的解答。只有真正的“高手”才能理解和做出正确的分析。

我教程的目标,是从最基本的开始,培养修炼将来能真正成为“F1赛车手”的,而不是普通的“驾驶员”。面前国内培养出来都是“本本族”,本本有了,可能连上路都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前一个问题容易回答; 可以的,程序上的改动是把控制LED的输出反向输出。

后一个问题要从2个方面考虑:

谢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