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容是什么封装呀?

楼主(2012-05-15):
如题,这个电容除正常的两个引脚外,两侧又多了两个引脚,有谁知道这种电容是什么封装呀?哪里有卖的?谢谢!

网友:
长见识了,同问封装成这样有什么用意么

网友:
头一次看到这样的电容,第一眼还以为是普通电容

网友:
磁硃才见过这种的

网友:
穿心电容,EMI滤波用的,淘宝搜 贴片穿心电容 就是了。

网友:
做成这样子是什么用意呢?

网友:
高频要用无感的.

网友:
屏蔽腔体输出或输入的低频信号(包括电源),经过穿心电容接进来,可以过滤掉一部分带进来的噪声。在很多专用高频、超高频、微波设备中大量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