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IGT 进不了调试界面...(原来是调试器芯片虚焊....(已解决

楼主(2012-05-15):
RT:
做了个板子..现在IGT进不了 调试界面.出现

网友:
是LGT不是IGT,再不小心就成IGBT了。你的问题也描述不清楚,是仿真器还是演示板有问题?

网友:
没有连接到IC,仿真器貌似可以的。

网友A:
首先检查供电是否正常,连线是否正确

网友:
引用 网友A:
首先检查供电是否正常,连线是否正确

对,供电问题很大,二极管不是那么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检查供电是否正常,连线是否正确

谢谢,供电正常的.3.39V 4地 6电源. 17脚 链接JTAG 1 脚 18脚 链接 JTAG 5脚 .其他的不知道有经验的兄弟看一下还有没有别的信号要接的.

网友B:
看看仿真器SWD和SWC的上拉电阻接好没,官方版本上拉电阻是两个串起来的。

楼主:
谢谢各位大侠..终于搞定了..松了一口气...原来是jtag本身的芯片虚汗...折腾了一个上午...晕死了...

网友:
我的试了N遍了,一直是楼主位的提示图片。
我也补焊一下试一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看仿真器SWD和SWC的上拉电阻接好没,官方版本上拉电阻是两个串起来的。

呵呵,昨天搞定了.原来是调试器芯片最边边的那个脚拖锡的时候没焊接好..后来在坛友的提醒下检查了下..查出毛病了....

网友(2012-09-19):
我的也是这样的问题  我的今天刚到货,仿真器是套好保护套的  看来还是要拆开量一下  我看了好像论坛有好几个也是这种情况  就是没有权威点的解决办法

楼主:
你量一下芯片管脚到接头是不是通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量一下芯片管脚到接头是不是通的

还搞不定。第一电源问题,第二,调试口禁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