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us中如何模拟带干扰的脉冲信号呢?

楼主(2012-05-15):
proteus中如何模拟带干扰的脉冲信号呢?老师说用一个方波串电阻与一个谐波串电阻叠加起来就可以了,但我试了很多次都无法实现

网友A:
这个意思吧
1是目标波形。
2是谐波干扰。
3是方波。

网友B:
修改标题,莫大看见你就倒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修改标题,莫大看见你就倒霉了

啥么标题?为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意思吧
1是目标波形。
2是谐波干扰。

好像不是呢~~~我要模拟的是带干扰的方波信号,后面再对其进行放大、整形滤波,使得到纯正的方波

网友C:
这个用proteus做有点高看它了。。。模拟可不是它的强项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用proteus做有点高看它了。。。模拟可不是它的强项

听老师说的简单的嘞,可是自己弄就懵了

网友D:
得嘞,楼主都不鸟我的~

网友:
帖子题目 不能概要说明帖子内容。
小心举报 扣积分哦

例如更改为:

请教: proteus中如何模拟带干扰的脉冲信号呢?

网友:
看楼上的 修改下标题
不知道楼主知道 multisim 不  这个仿真似乎还行

ps  其实我是来看楼主名的 跟我一同学一样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像不是呢~~~我要模拟的是带干扰的方波信号,后面再对其进行放大、整形滤波,使得到纯正的方波 ...

没错吧,调下示波器扫描时间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错吧,调下示波器扫描时间

个人感觉楼主要的就是这种效果,唉~~~~女人还是不适合做研发。

楼主:
引用 网友D:
得嘞,楼主都不鸟我的~

纠结着我的论文呢,不会啊~~~

网友D:
引用 楼主:
纠结着我的论文呢,不会啊~~~

信号仿真哪有用proteus的,你们老师真逗~
话说楼上给出截图的哥们应该是你要的方案,只不过“干扰”都比较有规律。作为模拟应该可以说明问题。
老师如果不傻,那就是明显装糊涂:让你过,就和考试一样,只要有字就给分。
PS:我们班的女生都找男朋友做(毕设)去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错吧,调下示波器扫描时间

我调试不出来像这样的波形~~~参数怎么设置的呀

楼主:
引用 网友D:
信号仿真哪有用proteus的,你们老师真逗~
话说楼上给出截图的哥们应该是你要的方案,只不过“干扰”都比 ...

都是幸福的娃~~~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调试不出来像这样的波形~~~参数怎么设置的呀

源文件,7.5的版本。

网友:
引用 楼主:
啥么标题?为啥~~~

是要赶快修改标题,阿莫说过,标题不能明确表示帖子内容的,要扣莫元的,多少忘记了,看你莫元是肯定不够扣的啦,要是扣成负的,你就会被封用户名,就算你用个女生头像也不行,用全裸女的头像都不行,这是坛规,速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源文件,7.5的版本。

三克油~~~

网友:
标题该怎么写呢

楼主不会写标题,不会是真的吧。
难道楼主正在写的论文连个标题都没有吗?

网友:
正在学习,等弄懂了,再告诉你~~嘿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