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T 传说中的LGT!

楼主(2012-05-15):
LGT单片机资源概述
1.LGTMCU最大28个脚,有串口,最大IO口数量26个,后续会有更大的脚位数。
2..LGTMCUFLASH 最分别有1.2.4.8K,后续型号会有更大的容量。
3..LGTMCU速度优势,在这个价格上一般单片机的IO速度翻转速度都是有也就2MHZ左右,但LGT8能做到16M/2的速度也就是说是8MHZ
3..LGTMCUAD优势,有8路10位ADC,说明白点就是有8个通道一转换的ADC,但ADC可以切换到模拟比较器上面,这有有一个好处就可以做TOUCH KEY。而不需要我们进行大量的ADC转换结果运算。现在很多的硬触摸按键单片机也是这样做的,等我有空把电路画上来。呵呵。
4..LGTMCU3路PWM优势,PWM支持边沿触发模式,这个可以很方便的用于我们在电机等需要调相的控制设备上面。也就是我们通常说的电调。
5..LGTMCU内集成IRC的OSC,16M百分之一的误差。已经出厂是就进行了参数调整。
6..LGTMCU编译环境,有IAR,GCC,ICAVR等工具的支持,可以使用我们可爱的C语写程序,有助于大大的提高开发效率。缩短开发周期
7..LGTMCU指令,99%指令为1单周期指令。3级流水设计可以提高单片机执行效率,LGT8可以说是在单发流水指令系统速度最快的单片机。

楼主:
LGT8F0XA是基于增强的8位低功耗MVR8X RISC三级流水线构架设计。由于其先进的指令集以及单时钟周期指令执行时间,LGT8F0XA 的数据吞吐率高达 1MIPS/MHz,从而可以平衡系统在功耗和处理速度之间的矛盾。LGT8F0XA引入的独特的电源设计方法,从而在系统待机功耗方面比同类产品有更加优异的表现,系统中为低功耗设计集成一个内部1KHz RC振荡器和电源管理模块,能够在系统空闲的时候由软件选择进入待机模式,在最高级别的待机模式下,电源管理系统将关闭系统工作电源,仅保持1KHz RC和电源管理模块的工作,从而实现微安级的待机功耗。

LGT8F0XA基于EFLASH工艺设计,可以提供8KB/4KB/2KB/1KB四种不同的型号供选择,LGT8F0XA集成了504字节内部数据FLASH以及EEPROM控制器单元,实现一个更加简易的EEPROM访问接口。同时LGT8F0XA也集成了256/512字节的SRAM,可以让用户在实现不同应用时有更多的灵活性。

网友A:
您是来拆台子的还是调侃的。
把LGT翻译成为烂骨头算你有才。

网友:
引用 网友A:
您是来拆台子的还是调侃的。
把LGT翻译成为烂骨头算你有才。

不管LZ是拆台子的还是调侃的,此帖要火了。

网友:
那是莫大还没有发现

网友:
烂骨头不好听,老骨头好一点。AVR成了老骨头了 呵呵

网友B:
摸不着头脑,什么来头?

网友:
引用 网友B:
摸不着头脑,什么来头?

帖子被编辑了,死对头来着。

网友C:
砸场子的来的

网友:
兄弟们,有人来砸厂子,“来搞他!”

网友:
引用 网友D:
没有看到什么东东啊。。

帖子是楼主编辑过的,不知道编辑前是什么样子?

编辑前贴的是某骂街博客的内容和链接。

网友:
挺好听的...

网友:
⊙﹏⊙b汗
还以为是官方的SE呢

网友:
是个好教程。

网友:
LS在说胡话。

网友:
引用 网友C:
砸场子的来的

内容呢?

网友:
不知道啥东东 !先顶

网友(2012-06-14):
不适合看大型文字,简洁点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