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KEIL中划分出一块RAM做数据存储??

楼主(2012-05-15):
现在RAM中划出32KB的空间来做数据缓存
找了好久不知道在哪弄    看了下启动文件   也没发现怎么划
哪位高手用过能介绍一下

网友:
32K的RAM,得看你用的啥内核啊?

网友:
直接定义一个32KB的全局数组不可以吗

网友A:
不需要指定地址 的话 就直接定义数据吧 char buffer[32*1024];

网友B:
可以用编辑分散加载文件来实现。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可以用编辑分散加载文件来实现。

还是用数组吧,分散加载弄起来麻烦不说,一有移植还得改来改去

网友:
ld 连接脚本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需要指定地址 的话 就直接定义数据吧 char buffer[32*1024];

谢了   我等下试试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是用数组吧,分散加载弄起来麻烦不说,一有移植还得改来改去

现在看来这是最方便的方法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看来这是最方便的方法了

对于单片机,这或许是最好的办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