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敏电阻 热电偶 ntc 可以做到感应25 26 27度 这样的精度吗

楼主(2012-05-15):
(图片)

网友:
应该没问题,可以用查表!

楼主:
那天买了一包热电阻,同样的温度下,发现不同的元件阻值相差几k的都有,介个比较复杂,有做过这个的吗。

网友:
如果精度高,建议用PT100,普通精度推荐热电偶,要求比较低,NTC就行了

网友:
热敏电阻标定一下1℃分辨率还是小意思的。

网友:
没问题,1℃精度一般都没问题的

楼主:
啊哈哈 那挺好的 谢谢了 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