必须连上盗版jlink系统才能起来,不知道是神马原因,求解...

楼主(2012-05-15):
拿s3c2440做了套设备,sst的39vf1601 norflash地址0启动
有概率的需要连接jlink才能复位,很是诡异,而且必须是盗版jlink才能正常复位,不知他俩是不是有了私情。

1.排除cpu复位不良的情况,检测resetout复位输出,每次都是正常输出的。
2.norflash内容是正常的,拿ads调试bootloader也是正常的,导出数据也与烧录文件一致。
3.不是每次都不起来,是有概率的,不是每台都这样。

除了人品问题还有什么其他原因?求解!

网友:
时序问题?

网友:
3楼能否更加明确一些?谢谢
貌似我也偶尔碰到这类情况。
我一般是:
1. Jlink下电状态连接;
2. 烧录好之后,拔掉Jlink,重新上电。

网友:
1. 有手工复位键吗,如果有试试手工复位键。
2. 量一下供电,看看是否正常。
3. 启动代码有串口输出功能吗?如有在串口输出些东东,看在那里出问题。

楼主:
找到问题根源,是硬件问题
reset复位是正常不假,但是jtag链没有复位,reset和ntrst串上一个4148搞定
这个概率性启动问题 纯看人品

谢谢大家回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