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作一个Altera USB Blaster下载线,大概要花多钱

楼主(2012-05-15):
有经验的朋友把你的方案和花费告诉我,同时大家共同参考

网友:
买一个吧,50米还有壳子

网友:
cpld方案的,成本比较高哦,做一个不如买一个。

签名档的店里有卖,55元的  75元两种

网友A:
算上打样板子不到100, 可以练习画原理图pcb,练练烙铁
50几买来的usb blaster只敢烧cyclone, 不敢拿来烧stratix,烧stratix 要用500的usb blaster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算上打样板子不到100, 可以练习画原理图pcb,练练烙铁
50几买来的usb blaster只敢烧cyclone, 不敢 ...

最好加个电平转换芯片

网友:
自己做的简单用一下就没加芯片

楼主:
想自己学习,同时自己赚个小钱.不靠这个东西发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最好加个电平转换芯片

求驱动和CPLD文件

网友:
一个Cy7C68013和一个锁存器,还有一个1117 3.3V

网友:
还是买一个吧  如果是学FPGA的 还是先不要折腾这个下载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