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0可以做电容触摸吗

楼主(2012-05-15):
最近看到AVR和stm32区里面有很多人做电容触摸按键,有人用430做过吗?求教!

网友A:
LaunchPad就有触摸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LaunchPad就有触摸板~

不用launchpad呢?只是用一个pcb覆铜块,加上一个IO。达到低成本的目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用launchpad呢?只是用一个pcb覆铜块,加上一个IO。达到低成本的目的

LaunchPad所配的触摸板
也就是几块铜皮拼到一起的啊= =

楼主:
引用 网友A:
LaunchPad所配的触摸板
也就是几块铜皮拼到一起的啊= =

LaunchPad是通过检测电容充放电时间来判断的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LaunchPad是通过检测电容充放电时间来判断的么?

电容触摸的原理都是一样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容触摸的原理都是一样的吧…………

嗯。好的谢谢!。有电容触摸的资料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好的谢谢!。有电容触摸的资料吗?

www.google.com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容触摸的原理都是一样的吧…………

我可以这样吗?先给IO口输出模式,然后输出高电平,紧接着立马变成输入模式,检测变成高电平的时间。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可以这样吗?先给IO口输出模式,然后输出高电平,紧接着立马变成输入模式,检测变成高电平的时间。 ...

原理Google上一大堆
代码可以直接学习LaunchPad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理Google上一大堆
代码可以直接学习LaunchPad的~

谢谢。

网友:
可以的,我就用launchPad做过,一块铜皮接到IO脚上,一下午摸索出来的,相信你也可以

网友:
仅供参考

网友:
楼上说的对,LZ位的方法EMC我估计根本过不了吧,震荡RO楼上有什么好资料么?我想看看

Qtouch的原理是不是就是震荡RO的方式?

网友:
TI的430评估版,就带电容触摸,可以去TI官网看看。

楼主:
好的,谢谢大家了!!!

楼主:
今天用430和一块铺铜做了电容触摸,利用的就是检测电容充电时间。430的输入模式是自上拉的,改成输入模式之前先用输出模式拉低,然后立马切换到输入模式。检测时间就可以了。不过感觉不好,真的不好。首先430的IO口速度本来就不高(F149),所以检测时间检测的不是很高。还有就是PCB和IO口接触的块和铺地之间的距离不能太大,我就直接5mil。。。距离超过15MIL就检测效果急剧下降。
还是经验不够啊,大二的学生,快期末考试多死了,
考完试就换大家说的震荡的方式玩玩。谢谢大家了。

网友:
149可以做触摸的

楼主:
#define touch_pin_dir_out          P1DIR = BIT5;
#define touch_pin_dir_in         P1DIR &= ~BIT5;
#define touch_pin_low                  P1OUT &= ~BIT5;

void DischargeOut(void)
{
      touch_pin_dir_out;
      touch_pin_low;
    //  DelayNms(1);                                          //放电时间
}

unsigned char SurveyRc(void)
{
    unsigned char time = 0;                               //时间计数
    DischargeOut();                                       //电容放电
    touch_pin_dir_in;                                   //输入设置内部上拉到5v
    while (!(P1IN & (1 << 5)))                        //充电计时,检测低电平时间,充满电变高电平
    {
                time++;                                             //计时增加
                if (time > 250) break;                              //最大限时
    }
    return time;                                          //返回时间
}
当时的想法(仿照AVR区的一位大神的思想),后来弄了一下,可以用,但是会有问题,上电时候手肯定是没触摸的,检测时间,然后开定时器定期(20HZ)检测是否时间变化就可以了。但是还是RO震荡比较保险。

网友:
引用 楼主:
#define touch_pin_dir_out          P1DIR = BIT5;
#define touch_pin_dir_in         P1DIR &= ~BIT5;
#define touch_pi ...

TI提供了一套完整的触摸库可供参考。

网友:
绝对可以,可以做电容触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