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hz工频lc滤波要什么样的电感才能增加前面整流桥的导通角?

楼主(2012-05-15):
470uh的工字 接上去无反应
2.2mh磁环 接上去好像饱和了
ac24v 负载3A 电容10k uf ,用什么样的电感才会有点反应呢

网友:
把电容减小,或是把电感增大,磁环饱和就换大一号的磁环,有条件就上APFC

楼主:
明天去公司试一下
主要是没看到这么用的实例,只从书上看到过lc滤波,低频的通常是只用个电容

楼主(2012-12-15):
时隔半年多了,回来结个帖
50hz的交流电,几百uh的电感弄上去必然没有啥反应,算抗就知道了
老点的一些线性稳压电源上有这个电感,几斤重,几十h

网友(2013-06-13):
哈哈矽钢片的吧好像电感要用,呵呵最少你也得整个26材那种黄环或者铁硅铝的磁芯的

网友:
菊水里边的电源就有那种大电感,和80W左右的变压器一样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