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块板子怎么焊在单片机板子上

楼主(2012-05-15):
左边的RST INT1 WOL等等怎么焊到单片机的电路板上?

网友:
不是有接插件么?

网友:
1.用杜邦线连,2.如果板子上正好留有一样顺序的接口那就直接插上去!

网友:
Lz,你在做广告吧?

楼主:
不是广告,现在我知道了。

网友:
看看  慢慢 想出最优方法‘

网友:
电路板上焊排座插上去。

同时建议电路板上,对应四角定位点的地方挖孔,用螺丝铜柱之类的东西拧死固定,长度自己研究。
不要仅用排针排座受力固定。超不可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