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怎么通过局域网内的电脑修改IP地址

楼主(2012-05-15):
STC单片机+ENC28j60,连到局域网,电脑发送给一个数据它,然后它会自动修改IP地址,应该怎么弄?我用的驱动如附件。

网友:
我用的是AVR mega32 + enc28j60,
我的做法是这样的,初始化时,读取EEPROM中的设置的MAC和IP,正常使用时PC通过网络连接到单片机上,输入指令修改EEPROM中的设置,当系统重启是,新的设置生效。
这个能解决你的问题吗?

网友:
你自己定义一个命令格式,收到特定格式的数据,根据数据包里的IP修改本机IP就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