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ar for avr 注册安装好后,编译还是通不过?

楼主(2012-05-15):
如下图所示:

是不是这个注册还是不行啊?
哪位有行的,我安装的版本是5.50.1

网友:
License 无效。
到官网,申请下载一个试用版。申请时,序列号 会邮件发送给你的。
到期,再申请一个即可。无任何的使用限制

网友A:
楼主,   iar for avr 6.1.1 都出来了,115下载的地址见下面。内带和谐文件,呵呵!
115.com/file/c29gqtqz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   iar for avr 6.1.1 都出来了,115下载的地址见下面。内带和谐文件,呵呵!
115.com/file/c29gqtqz ...

谢了楼上的兄弟,我现在在用5.50的版本

网友:
把bin里的文件替换一下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