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与称重仪表串口无法通信的问题

楼主(2012-05-15):
问题描述:一台称重仪表,其自带232接口,其把所称的重量以一定数据帧通过串口发送。通信协议说明书有(包括数据格式等)。当把仪表串口连接到电脑串口,通过串口调试助手可以接收到一帧一帧的数据。当通过串口助手将此相同帧格式发送给我焊接的自带显示的最小单片机系统时可以显示出数据,而当把仪表串口实际连接到单片机时去无法显示相同帧中包含的数据。
退一步讲我认为就算是我的单片机串口程序错误,但是在单片机接受引脚的指示灯应该闪烁吧(我在单片机接受和发送引脚各接一指示灯),但是没有出现这个现象。
问题补充:为了找出原因,我在单片机和仪表串口间又接了一个监控串口,此串口接到电脑上(并联在上面吧)。当我单片机没上电时监控串口可以接收到仪表的数据帧,当给单片机上电后,监控串口就不能接收到数据,断开单片机电源后,监控串口又能接收到数据了。我想是不是仪表和单片机的电源不匹配?但是又想不出为什么。
            已解决:2,3线要反接。哎..怎么这么呆我.

网友:
以前也遇到过类似的问题,两个方面的建议希望能够对你有用

1、地磅接口过来的数据一定要加隔离,遇到很多地磅数据线带感应电,吃了不少亏。
2、仅仅是接收数据的情况下,不要接单片机的TXD的线,只接RXD就好。
3、地磅数据线是12V电平的,用正品MAX232转TTL的5V给单片机,检查一遍(估计这个错误你不会犯,我犯过这个错误……本人愚钝)